[电源] 拆个修了一次又坏了的安警充电机AJ-619H

楼主(2021-11-29):
第一次摔了一下高压部分炸了换了3842  mos管  整流桥  还有个贴片电阻  好了  用了一段时间  又烧了  这回前级高压又烧了  后级风扇整流以及电容连烧带爆  看看板子烧的有点严重 这回直接报废吧  显示有机会可以当电压电流表用

网友:
可能摔一下,底部有点变形,触碰到电路板,内部短路,然后烧了?

网友A:
这个主变压器有意思,两片磁芯不一样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变压器有意思,两片磁芯不一样大。

呵呵,眼睛够尖的,人家有膜保护也不行。

网友:
我看到的第一眼就是个收音机

网友:
买了个同款机器,
这个表头是可以显示容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