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老U盘能否换电路板?

楼主(2021-11-29):
两个老U盘(LEXAR 32G和64G),使用日久,接口不灵。

请教各位大佬,能否拆下主控和闪存,焊到其他电路板上继续使用?

网友:
某宝上有新的板子卖
风枪拆闪存
植锡
风枪焊接
量产开卡
完事儿

网友A:
换板完全没问题。我觉得你给接口镀锡换个壳子就可以了

网友:
很久以前我的一个帖子,可以参考一下: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810785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板完全没问题。我觉得你给接口镀锡换个壳子就可以了

网友B:
自己打板,然后搬板,里面数据都不会少

网友:
搞个钢笔橡皮擦擦下触点就又可以用一段 时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打板,然后搬板,里面数据都不会少

问题是弄不到PCB文件,论坛有位老哥有,但是他卖50块钱以上,这价格我买成品的主控板不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