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DP转EDP,最省钱的驱动板,已经成功点亮4K屏

楼主(2021-11-29):
下面是图片展示,调到低暗度时,有点闪屏,高亮度无关系,一共有两块板,不知道有没有坛友想要的,30一块不包邮

感谢嘉立创的免费打板,某配打这个版要钱

楼主:
还有个HUB板和U盘主板,后面搞完了也会发帖出来

网友:
某配 玩不起

网友A:
4k图呢,亮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4k图呢,亮屏呢?

第二张图片就是啊

楼主:
有免费打样券,过会直接改价96了,玩个锤子

楼主:
这板得要96,我都不敢信

网友B:
我有块ipad的屏  想改 30是做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块ipad的屏  想改 30是做好的?

ipad的屏跟这个接口都不一样,你买回去没用啊

网友C:
只认某创,某配一边玩去吧

网友D:
请问,打了板子,原件从哪里买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打了板子,原件从哪里买合适?

淘宝买,我这主要是去公司仓库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认某创,某配一边玩去吧

某配吃相有点难看,拿钱不办实事

网友C:
这跟吃相有何关系?
某配打个T12支架都打不好,弯弯曲曲。
同一个文件某创完美~
还有几次打其他文件也打不好,就不一一举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跟吃相有何关系?
某配打个T12支架都打不好,弯弯曲曲。
同一个文件某创完美~

就是说某配,现在什么板子都要钱,再简单也要钱,说着免费,实际还是收钱

网友E:
大佬请教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从某个旧显示器(台式机的)上拆了一块驱动版,然后想拿这玩意点亮笔记本的屏,在假设屏线匹配的情况下,我需要改板子上24或者25芯片里的东西吗?再说的直白点,就是网上经常说的驱动版里写屏参,都写是啥玩意,用啥玩意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佬请教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从某个旧显示器(台式机的)上拆了一块驱动版,然后想拿这玩意点亮笔记本的屏, ...

我也是个小白,你得去查你得屏参数,屏背后有,,,EDP才可以用这个,LVDS的屏不行

网友:
有没有手机平板用的MIPI屏驱动板?EDP屏幕不便宜而且某宝也有现成的驱动板

网友(2023-04-23):
这个好 就是要求主机或者笔记本有dp接口 现在一般的笔记本都没有这个吧
我看这个板子原理太简单了吧  直接dp出来进edp 。。。。。。。。。。。。
这是节省到了极致哈哈
有没有HDMI+dp+VGA+AV+DVI的驱动板电路 要有的话就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