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德富士达山地车开箱组装测评

楼主(2021-11-29):
最近想入手一款自行车,看了下,这款邦德富士达的车子,好像配置还不错。
直接下单。

收到,箱子比较大。

标签,X6车架。灰蓝色。

里面扎带很结实粗壮。

车头。

取出来。(包装不错。)

变速器,用的厚实的发泡棉,不是气泡袋,或者纸皮。

前叉

前叉垫块,发泡棉也比较厚实。

前拨

后车架固定油刹部分。

随车工具包。前轮的快拆也放在里面。

说明书。

拿出自备的工具。

楼主:
2楼准备组装。

先拆了所有的扎带。

组装车把先。

把立

拆了燕把的保护袋。

把立螺丝拆除。

预装螺丝。

角度调整好。

再调整角度中。

锁紧把立跟立管螺丝。

锁紧立管螺丝。

安装螺丝防水盖。

取出车坐。

座椅的立管刻度线。

车座的固定位。

带刻度,螺丝也很厚实。

安装的非常BIU特佛。

前轮准备安装。这是未拆下来得前轮,可以看到保护的很好。

前轮花鼓为禧玛诺TX505,中央锁紧花鼓。

禧玛诺的LOGO

碟片为中央锁紧碟片。禧玛诺RT10。

碟片LOGO  这款碟片160毫米,1.5毫米厚度,中央锁止型碟片。

碟片锁止盖

碟片参数。

产品标注

碟片安装上花鼓,需要用到的工具。这款为BB-44

另外一种锁止方式。

工具说明。

外扳手构造

这款锁盖,应该为高质量款。

内齿锁盖,需要用到工具跟扳手配合。

闲话少说,直接拆了前叉的固定装置先。

原车工具

拆下来。

撕掉。

装入前叉。

找出快拆杆。

安装快拆杆。

微调碟片距离,要不然,会趁碟,异响。

后轮是已经组装好的,微调一下碟片,就OK了。

中央锁止碟片,禧玛诺的其他型号1。

2

3

4

5

这是最常见的碟刹,六钉版碟片,用六个螺丝固定在花鼓上。这种碟片比较便宜,线刹,油刹都有用到。拆卸也比较方便,工具也简单。

楼主:
踏板安装

牙盘曲柄禧玛诺FC-MT101

另外一边曲柄。

型号标签,产地。

牙盘曲柄介绍。

相关数据。

踏板。

分左右。

R右边。

拧紧。

L左边。

拧紧。

装上后,测试摇了几圈。链条为,雅邦D10

带魔术扣。

这款带撑脚,原车就装好的。

底盘特写。

楼主:
变速系统,原厂设置好了,微调都不需要,为技师点赞。

左前三档指拨,禧玛诺M6000

标识在底部。型号M6000,产地日本。

内部白色润滑脂。

微调螺母。

右边10档指拨禧玛诺M6000

型号产地。

润滑脂刚刚好。

右边的微调螺母,指拨有一个LOGO

特写。

DYNA-SYS技术。

介绍

介绍3

禧玛诺M6000指拨

升级了涂层。

重量。

官网介绍。下面是该款特点的介绍。

OPTICAL GEAR DISPLAY

OPTISLICK

RAPIDFIRE PLUS

2WAY-RELEASE

OT-SP41

相关参数。

前变速器,前拨。禧玛诺M2000

铝合金本体。

LOGO

产品型号,冲压凹文。

产地冲压凹文。

产品介绍。

参数

后变速器,后拨。禧玛诺M6000长腿。

苹果酱好少啊。。。。。。是不是被技师收集走了。。。。。

隐隐约约能看到一点。

冲压的型号,在弹簧固定板内侧,这个角度刁钻,拍了好多次,才拍清晰,能看到绿豆一点苹果酱。。。。。。

导轮

导轮背面有产地信息。

飞轮最小齿位。(飞轮型号品牌未知。。。。。。)

最大齿位。

M6000的张力可调位

打开状态。

关闭状态。

这是关闭后的张力。(看链条。)

这是打开后的张力。几乎没什么反应。(看链条。)

相关介绍。

M6000分长短。

官网介绍。长款。DYNA-SYS前面讲过了,具体可以翻前面的。

SHIMANO SHADOW RD+(也就是张力可调。)

HG-X Chain

刹车系统,为禧玛诺MT200
左手柄特写。

底部有相关信息。

右边同品牌型号。(都是一对一对。很少会不同品牌,不同型号的刹车。)

额,几乎看不到。。。。。

侧面。

手柄介绍。

参数

前活塞卡钳。配套的禧玛诺MT200

前油管BH59

后活塞卡钳同型号MT200

后油管BH59(跟前油管只是长度不同而已。)

油管官网介绍。

活塞卡钳介绍

ONE WAY BLEEDING

参数

刹车夹板介绍。型号禧玛诺B01S,通俗大家都管这玩意,叫来令片。(图片为自己编辑。)

实物图

参数

对比

碟片上层楼已经介绍过,大家可以看看前轮组装篇。

楼主:
五楼继续折腾中。

铝合金双层定制钢圈。

CST  27.5寸越野外胎。

规格27.5*2.25

胎纹。

线控可锁死前叉

可微调。

线控按钮。

按下拨片后,前叉锁死,不可避震。

解锁按钮。

附件安装中。燕把拓展杆。

原厂内六角扳手。

安装上。

反光板安装

前置白板

后红板

铃铛

安装在左把手。(右边有前叉的锁定按钮,没位置。)

后挡泥板

圈圈

挺软的挡泥板。

biu特佛。。。。。。。。

前挡泥板。

通孔螺丝。

但是。。。。。这个前叉不是通孔。。。。。

自己解决吧,不是通孔。

自己整个螺丝吧

装上。

不错。。。。。。。

送的水壶架。

挺不错的。

但是最后安装,还是选择了这款。火蓝色。

码表为收藏多年的,带线款。

说明书。

换电池。

调整时间。

时间校准。

码表座安装,先贴止震胶。

年代久远款,固定靠扎带。

安装传感器。

磁铁安装。

传感器安装,跟磁铁距离1毫米。

挑选合适位置。

使用更粗壮的扎带。

不错。biu特佛。

随便测试了下。速度不错。9

尾灯安装。

取下来。

底部还有双红线的射灯。

找两个7号电池。

蓝灯

有多种模式的灯光选择。

红色射线灯。

双尾灯。

红灯款。

最后选择国际通用款,红灯,挡泥板,跟其他的拆掉。(给另外一个车用。)

安装手电支架。

路试,上前拨。

下前拨,可以 直接扣。

上后拨。

下后拨

完成。

骑行轻松,换挡清晰。

总的来说,这款车,配置还算可以。配件禧玛诺,使用轻松。

(不足之处,牙盘曲柄,跟前变速器,是9速,27的。非10速专用。另外飞轮为速捷的飞轮。。。。。)

网友:
六楼震惊中

楼主:
比较长,配件比较多。手册在这层楼。

网友A:
配置不错,多少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不错,多少入手?

还算可以。官网你去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配置不错,多少入手?

价格1298

网友C:
第一次见直接冲压的碟刹盘,表面都没铣削精加工,估计平整度不好!

网友:
看着性价比还可以。

网友:
主要代工商的产品

网友:
用几天说说怎么样?也想买辆看完了细节哈哈

网友:
整个一个自行车知识讲座

网友:
这么帅的车容易被偷吧
再加个定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价格1298

25周年纪念款!30速度!看配置!

网友:
超详细的开箱,图文并茂,期待后续的保养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见直接冲压的碟刹盘,表面都没铣削精加工,估计平整度不好!

都是入门级配件,要求高,可以选择更高级别的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