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网络广告机变电视机

楼主(2021-11-29):
买了个广告机,回来试了下。可以装软件看电视和玩游戏,大号的IPAD。休息的时候拆开看下主板看下可以DIY视频接入就爽歪歪

网友A:
还能玩些年

网友B:
之前看到过 150包邮 15。6寸 但是分辨率是1366*768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能玩些年

是啊,感觉还可以。看电视听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看到过 150包邮 15。6寸 但是分辨率是1366*768

高清的视频不错的画质

网友C:
那里买的?带GPS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里买的?带GPS吗?

闲鱼230包邮,看系统有定位。回去下个地图看有没硬件

网友:
这东西应该有个红外遥控器的,拆开看看有没有接收头?,如果有的话,试试配一个遥控器,这样就不用外置接收器了,再补充一点,装个软件可以拿来当电脑副屏用,虽然没什么用处

网友:
挺好的,最好能刷个机直接用

楼主:
拆开了,有点失望没硬件支持GPS而且电源三路供的。我本来还是拆了交流电源搞车充直接12V点烟器供电用的装车上当电视机看

网友D:
最多两路供电,应该是一路的,电源板通电量下就知道了

网友E:
再搞个4G网卡 去壳内置进去 走哪看哪 还能给车机共享wifi:victory:  ¥yUOoXBjNfdy¥ https://m.tb.cn/h.fR1riBS

网友E:
电源板换成DC/DC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多两路供电,应该是一路的,电源板通电量下就知道了

量过了,三对线路测量都是12V对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源板换成DC/DC模块

有三路电的吗

网友F:
你可以直接换个驱动板然后接上机顶盒当网络电视看,这种广告机咸鱼上挺便宜的,不过屏幕似乎不太好,我想收个百十块的10.1寸改个便携显示器

楼主:
测试好了,三条线路都是对称12V供电。我只对一组供电也成功起动了,这下可以装车上用了。淘宝在买个插头安装就完美了,有兄弟私我信息。我币不够回不了,有问的就在回复里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可以直接换个驱动板然后接上机顶盒当网络电视看,这种广告机咸鱼上挺便宜的,不过屏幕似乎不太好,我想收 ...

不用换驱动板子了,这个安卓的系统直接破解用当贝桌面用了

网友:
这么大的屏装车上,这是要干翻特斯拉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再搞个4G网卡 去壳内置进去 走哪看哪 还能给车机共享wifi  ¥yUOoXBjNfdy¥ https://m.tb.cn/h.fR ...

整天打广告 你不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