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同眼的软件开同样的卡显示Not MPISP Mode (1B) fanallen指教

楼主(2021-11-29):
上次用这个 SM2258XT_SNK-BiCS3_PKGR0313A_FWR0302A0  软件一次就弄好了硬盘    可是这几天开关机又找不到硬盘了   想从新开卡试一下。  无论怎么样设置都是显示Not MPISP Mode (1B)   是我的硬件出问题了还是软件设置出问题了

网友A:
看设置没啥问题。开卡前短接了吗?如果没短接,尝试短接上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设置没啥问题。开卡前短接了吗?如果没短接,尝试短接上电。

短接上电了   上次您告诉我的   发我那个软件还要谢谢您呢  一次成功   这次试了多少遍 怎么就是不成功呢   是我设置错误了  还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设置没啥问题。开卡前短接了吗?如果没短接,尝试短接上电。

    您看看这算是准备工作都做好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设置没啥问题。开卡前短接了吗?如果没短接,尝试短接上电。

     搞不明白  上次一次就成功了   为什么这次   就是一直显示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设置没啥问题。开卡前短接了吗?如果没短接,尝试短接上电。

   还没开始开卡就显示不是ISP模式!!  是我哪里操作不当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设置没啥问题。开卡前短接了吗?如果没短接,尝试短接上电。

就是这个样子啦  不是ISP模式

楼主:
就这么沉了嘛?

网友(2023-03-15):
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是这情况

网友(2023-07-15):
和我的问题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