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喂小鸡换的带USB插排

楼主(2021-11-29):
感觉做工没想象的糟

楼主:
二楼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

网友:
我也收到了,也拆开过,一样一样的

网友:
我还以为小鸡换插线板呢。

网友:
感觉和拼多多山寨货差别不大

网友A:
USB部分弱了些,估计外接线是铜包铝的。这样插排一般家用带小负载电器还可以用。

网友:
小鸡还行,就是太难为0太难喂了

网友:
usb可以换个正规充电头在里面

网友:
反正我是不敢用的还是兑鸡蛋吃划算起码是土鸡蛋

网友:
我也兑了个,浙江发的,收到插排usb方案是CSC7138B,插排背面上螺丝的地方有两小洞,我感觉是给usb模块散热的,评论区一班人却说模具的问题。装配确实存在问题,压线、线放错位置的情况我都碰上了,稍微拨弄一下就好了。这usb口上指示灯是个败笔,徒增功耗。电源开关的指示,关闭时有微亮,漆黑的情况下,一下就能摸到,本来是个bug,现在却变成了优点

网友B:
支付宝那个鸡吗?我怎么没找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支付宝那个鸡吗?我怎么没找到呢

那里的产品都是处理尾货,不定期的,一批货发完就没了。

网友:
看来淘特不能兑换实物电器了,都是一些过期的垃圾产品了。

网友:
我兑了个刮胡刀,用着还行,锂电池的。

网友:
我是不敢用这种给手机充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支付宝那个鸡吗?我怎么没找到呢

是特淘上的,喂过,过程有点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部分弱了些,估计外接线是铜包铝的。这样插排一般家用带小负载电器还可以用。 ...

usb灯用的,之前老插排还得插充电器不方便也不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