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制一个焊台辅助夹和烙铁架

楼主(2021-11-29):
     其实用烙铁焊电路板不多,但该有的工具工装咱也不能少。利用中午饭后休息的时间,做了一个简单的焊接辅助夹台。图片上有简单教程,就是一些简单材料。好了上图:

网友A:
小夹子上面加热缩管  很有创意 !

网友:
很实用的焊台辅助夹和烙铁架

网友B:
升级版,底板用铁板,夹子底部用强磁固定,就可以变成自定形状和长度万用夹。 铁板加地线就可以防静电。

网友C:
钳口套热缩管好评,很多成品的夹子都不带热缩管/硅胶管,夹PCBA的时候,一个是容易划伤板子,再一个容易位移,然后还导电。

网友D:
做的还可以,不过拼多上卖的有,才4块多就能买一个,比自己做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的还可以,不过拼多上卖的有,才4块多就能买一个,比自己做省事

其实吧,我没有拼多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级版,底板用铁板,夹子底部用强磁固定,就可以变成自定形状和长度万用夹。 铁板加地线就可以防静电 ...

铁板加工费劲,我也不常用,搬运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钳口套热缩管好评,很多成品的夹子都不带热缩管/硅胶管,夹PCBA的时候,一个是容易划伤板子,再一个容易位 ...

谢谢认可,我就是觉得都套上显着协调对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夹子上面加热缩管  很有创意 !

谢谢夸奖。

网友:
烙铁架最好加保护层。

网友:
同款烙铁架,同款夹台。我用的4平就感觉太硬了

网友E:
再来一条静电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再来一条静电带

就是一个干粗活的,没必要那么高大上。

网友F:
自己动手,经济实用。烙铁架改成有角度的比直插顺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己动手,经济实用。烙铁架改成有角度的比直插顺手

是角度的,角度小了点,往前倾斜大概2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做的还可以,不过拼多上卖的有,才4块多就能买一个,比自己做省事

朋友,有链接吗?正想弄个便宜的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做的还可以,不过拼多上卖的有,才4块多就能买一个,比自己做省事

有放大镜的25块钱起步,没有的15块钱,4块的是那种修手机的平板夹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