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最简单的拆解,你见过质感最好的电线是什么样的

楼主(2021-11-29):
  今天公司一台设备气缸上的磁性开关坏了,被操作者不小心给撞烂了,坏是没坏就是固定孔烂了,位置小 不好固定那就换吧,新的没有拆机的大把。
型号是    SMC D-P3DW  这东西价格也不算便宜。拿了一个同型号的装上竟然不亮指示灯,按说这东西很少坏的,这么多年几乎没有一个损坏的,都是被不小心撞烂的。
  仔细观察发现虽然都是D-P3DW但是在标识上还是有些区别的,而且磁性开关自带的4针插口细细查看和对比发现区别应该是针脚定义不一样,我知道这个磁性开关是2线的,就等于一个开关而已,所以同型号却不能用肯定就是针脚定义不对,于是直接剪断利用旧的插头接上新的开关头,果然能用,胶布,黄腊管包好 装机。

这个就是被撞坏的SMC 的磁性开关

侧面标识

  • 关闭
  • 上传图片
  • 网络图片

线上面的标识 还有小日本制作的标识

剪断 剥掉一段外皮,有6年左右了 工作环境很差 但是线缆还是柔软依旧

内皮 棕色 蓝色 2线

内部铜丝 ,白色应该是镀锌铜线。非常软真的非常软! 铜丝几乎没有弹性,光指头接线不必担心被铜丝扎手指。

网友A:
de一个bug,是镀锡铜线

网友B:
嗯,应该是镀锡铜线

网友C:
4N无氧铜,还镀锡

网友D:
拆几根拖拽电缆就知道啥叫好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一个bug,是镀锡铜线

多谢指正  确实是镀锡  镀锡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应该是镀锡铜线

嗯嗯多谢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4N无氧铜,还镀锡

多谢回复和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几根拖拽电缆就知道啥叫好线了

拖拽电缆首先必须要结实呀哈哈

网友E:
是磁控开关吗?电梯上也有这个。

网友D:
引用 楼主:
拖拽电缆首先必须要结实呀哈哈

拖拽电缆一般都有护套 本身不受力通常可以按厂家参数弯曲几百万甚至几千万次线路不失效

网友:
这里面的线确实好,铜丝非常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磁控开关吗?电梯上也有这个。

wo我们叫磁性开关 就是一个开关 磁性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拖拽电缆一般都有护套 本身不受力通常可以按厂家参数弯曲几百万甚至几千万次线路不失效 ...

不知道车门铰链处的线缆算不算,天天开门十几年也不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车门铰链处的线缆算不算,天天开门十几年也不断

这是日本taiyo 拖拽电缆,每根线都是由相对较粗线旋转缠绕,以均衡各角度受力, 这根线好像是4x0.5平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拖拽电缆一般都有护套 本身不受力通常可以按厂家参数弯曲几百万甚至几千万次线路不失效 ...

用过国产行车电缆,折7次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车门铰链处的线缆算不算,天天开门十几年也不断

车门出弯折不大

网友:
汽车abs传感器的引线也很厉害。当然价格也很感人

网友:
电线不错皮薄馅大。

网友:
这铜线是真铜线,不像现在的铜线,杂铜,甚至是铜合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