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20款博越1.8T7DCT换机油作业

楼主(2021-11-29):
机油和机滤

煤气罐做的真空罐,抽机油中

给气罐打压,把机油压到油壶

接近5升了

车子是20款博越1.8T7DCT
自己抽机油能加5.2升,上次途虎保养放机油只能4.5升
博越抽机油比放的干净。

网友A:
麻烦问问斐讯称拿来干什么

网友B:
这是用的啥电源

网友:
网上有卖哪种,手拉/手握的抽气筒,有点像气枪哪种抽气筒,不知道实用性如何啊,,,

网友:
负压泵介绍下呢

网友C:
总感觉抽油没有放油干净,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总感觉抽油没有放油干净,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沉淀物男抽走,管口吸的范围小,放有一定重力势能效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麻烦问问斐讯称拿来干什么

看不到抽了几升机油,只能称下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用的啥电源

第二张图左下角,一个泵用3节18650,另外一个泵用2节18650

楼主:
一共用了5个泵,并联使用

网友D:
去咸鱼花100块钱买的这样的打气泵 !抽吸都有劲!还能打轮胎气12v 电瓶上一夹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去咸鱼花100块钱买的这样的打气泵 !抽吸都有劲!还能打轮胎气12v 电瓶上一夹就好
...

这个能吸气吗?

网友:
应该可以!原理一样

网友:
我的就是在途虎简单保养而已.gs

网友E(2022-02-06):
首保过后保养就不在4S搞了?就怕出问题找理由不给保修,另外博越简配严重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去咸鱼花100块钱买的这样的打气泵 !抽吸都有劲!还能打轮胎气12v 电瓶上一夹就好
...

你确定100块能买到能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去咸鱼花100块钱买的这样的打气泵 !抽吸都有劲!还能打轮胎气12v 电瓶上一夹就好
...

AMK的打气泵大多是豪车上用的,比如奔驰、路虎。这个打气泵不久前我还在咸鱼上找过,你确定100块能买到拆车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首保过后保养就不在4S搞了?就怕出问题找理由不给保修,另外博越简配严重

销量上来了,不简配怎么赚钱,车企都一个德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AMK的打气泵大多是豪车上用的,比如奔驰、路虎。这个打气泵不久前我还在咸鱼上找过,你确定100块能买到拆 ...

我买的就好用!机械都是好的 就干燥罐有点裂缝 反正我不要罐子也行 不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确定100块能买到能用???

放心 一般坏都是碳刷磨损!或者壳子有裂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