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汽车遥控板钥匙的2032电池和主板的2032却别在哪里

楼主(2021-11-29):
原车遥控板电池 用了7年,当然车开的不多,才12万公里,   那么买个3-5元的2032安上去估计用个3个月就不错了。是吗?  去4S买算了  几十块的  假如是你  你买便宜的经常换还是买好的一次用几年呢。

最近拆了旧主板的电池用了3个月 没电了。买的南孚2032还没到 就拆了新主板里的电池先用到

网友:
十块钱买国产天球的,能买五六个包邮,用个三五年没问题

网友:
一个便宜一个贵

网友A:
旧主板里面的已经没电了。
买个GP超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旧主板里面的已经没电了。
买个GP超霸的

买了个南孚的,买4S店的几十块怕是智商税

楼主:
一个容量210Ma  百度说汽配用的电压高些

网友:
一次性锂电池放电特性非常稳定,在容量剩余20%前电压始终会保持在3伏以上,全新的电池电压一般在3.3伏左右,中间会有很长一段时间电压保持在3.1伏上下,接近放完时电压在2.8伏左右,所以从电压来判断是不太准确的,只能用来参考。

网友B:
我的车钥匙自带的是松下电池,没电之后也是弄了节天球,3个月就不好用了,后来在超市买了节南孚的,到现在用了快3年了吧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建议买好一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车钥匙自带的是松下电池,没电之后也是弄了节天球,3个月就不好用了,后来在超市买了节南孚的,到现在 ...

5元南孚 那么强悍 那我买南孚没错

网友:
一样的电池,一个是自己动手换,一个是人家给换好。

网友C:
做为垃圾佬,最优解不应该是直接改锂电供电吗?
或者是搬板加3D打印,搞出专属自己的定制款钥匙才对

网友D:
我以前4s店的,我们店进货钥匙电池就是直接京东买2016松下电池,区别就是你买的可能是杂牌或者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4s店的,我们店进货钥匙电池就是直接京东买2016松下电池,区别就是你买的可能是杂牌或者假货。 ...

  同 型号  容量能否足的 电压是否足的  我关心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为垃圾佬,最优解不应该是直接改锂电供电吗?
或者是搬板加3D打印,搞出专属自己的定制款钥匙才对:titter ...

---搞个大容量,电池仓,能放下 2045的电池,就很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个大容量,电池仓,能放下 2045的电池,就很好了

自己3D建模做个后盖,或者直接把后盖对应位置开孔,然后找一块或是3D打印一个类似大小的壳体给粘上,就像网上那种换了大容量的手机后的加厚后壳一样,无非就是突出一块而已。

网友:
我超市买的双鹿2032,能用2、3年。

网友:
我的小车遥控器原厂用的是maxell万胜2032,三年多就换了,今年换一个杂牌新电池free,使用了5个月就感应开门失灵现象,购7元2颗的工包万胜CR2032H电池,测试发现,工包的新万胜知路脉冲电流>100MA,杂牌电池 <5-10MA, 有的车用遥控器感要好电池才能好用。

网友E(2022-01-07):
维修站22元的电池3个月没电了,淘宝买了假的松下10元5节用了2年,然后剩下的4节都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维修站22元的电池3个月没电了,淘宝买了假的松下10元5节用了2年,然后剩下的4节都没电了 ...

南孚的2032目前使用中 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