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十代雅阁9寸导航车机

楼主(2021-11-29):
第三方的导航,现在的问题,屏幕漏光,有电感啸叫声,有会修理的大师指导下怎么维修这个啸叫,屏幕是IPS 9寸 1280*720 60pin的有的老板也给个链接我拍了换下

啸叫声音可以点击→ 播放 听听

网友:
我拆一个上汽通用的导航,留了个8寸屏。

网友A:
若电感不发热,就直接打胶,我好像在哪个帖子上看到就是打胶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电感不发热,就直接打胶,我好像在哪个帖子上看到就是打胶处理的

打胶不能解决 这个貌似不是松动引起的  我按了试了 应该是不正常工作导致  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胶不能解决 这个貌似不是松动引起的  我按了试了 应该是不正常工作导致  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

更换为电流更大的全密封电感,并做好固定

网友B:
给这个核心版,旁边的一圈引脚补焊一下试试,这些奇奇怪怪的毛病可能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这个核心版,旁边的一圈引脚补焊一下试试,这些奇奇怪怪的毛病可能就没了 ...

我把能拆的都拆了  和核心板没有关系 触摸 屏幕 核心板 灯管 都拆了 问题不在它们身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能拆的都拆了  和核心板没有关系 触摸 屏幕 核心板 灯管 都拆了 问题不在它们身上。 ...

这就有点折腾人了,建议放弃,可以把全部的电感换掉试试,最好是查一下IC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