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关于万用表自动关机电路求教!

楼主(2021-11-29):
这里有两个万用表自动关机电路方案!
疑问:方案1的自动关机时间超过20分钟,方案2只有不到5分钟!
两个方案的唯一区别是,方案2少了一个三极管!
方案1是第一个三极管驱动第二个,第二个再驱动第三个!
方案2是第一个直接驱动第三个。第二个管子省略了!
这两个方案为啥时间不一样?请老师指教!

网友:
两个管子组成了复合管,放大倍数大很多,消耗的偏置电流自然就小很多了。注意看470K电阻接的位置。

网友A:
第一个明图的9013E脚电压要比第二图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www.mydigit.cn/thread-8568-1-1.html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07323-1-1.html

谢谢你搜罗这么多的帖子。

网友:
3楼正解,第二个管子的工作状态会拉高第一个管e级的电位。

网友:
图1就是华秋890万用表的自动关机电路,定时电容通过22m电阻和9013三极管基极电流放电,9013三极管和9015三极管组成了复合三极管,放大倍数大了很多,9013三极管基极电流就小了很多,定时电容放电时间就延长了,这个表高压分压9m电阻是两个4.5M的电阻串联组成,尽量不要测量500v以上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明图的9013E脚电压要比第二图高

实测第一个管子E极电压确实高,这样Vbe就比较低,基极电流比第二个方案小了好多倍

网友C:
图一中的前两个管子不能算成复合管,整个电路构成一个单稳态电路。不是因为复合管放大倍数很大,第二个图中管子改成复合管也不会比图一延时时间长,且随着时间延长输出电压也在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一中的前两个管子不能算成复合管,整个电路构成一个单稳态电路。不是因为复合管放大倍数很大,第二个图中 ...

这真不能算复合管吗?

网友:
不能吧,E极只能有一个。并且只有那四种类型算复合三极管。

网友:
不好意思

网友(2022-08-20):
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
驱动后级也是需要电流的,放大倍数大驱动电流小一些,延时也要长一些

网友(2023-01-30):
引用 网友B:
https://www.mydigit.cn/thread-8568-1-1.html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07323-1-1.html

研究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www.mydigit.cn/thread-8568-1-1.html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07323-1-1.html

感谢大佬给出收藏链接

网友:
很好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