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408S和ST15W408AS可以 互换吗?

楼主(2021-11-29):
请问坛里的 大侠   ,STC15W408S和ST15W408AS可以 互换吗?  谢谢

网友A:
定时器1  AD都没用  可以。。     STC15W408S有定时器1 无AD   ST15W408AS无定时器1有a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1  AD都没用  可以。。     STC15W408S有定时器1 无AD   ST15W408AS无定时器1有ad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