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拆一个戴尔企业级enterprise plus

楼主(2021-11-29):
最近手欠,在咸鱼上715元拍了一块戴尔的企业级ssd。
今天刚收到,迫不及待就拆开看看。
先上测速,有点拉夸,和sata2一个样子。

盘的正反面。
接下来拆开,用的是6角螺丝刀

主控面

反面

主控特写,不知道具体数据,丝印PTHEMI2-1V0,有知道的吧友可以科普一下。

闪存,编号SDTNPACHEM,16G闪迪SLC颗粒,一共48颗组成768G(不得不说企业级盘空余留的真的足)

全家福。

网友A:
没看懂软链是如何连接pcb的

网友B:
这样搞发热太严重了
SSD过早升天

网友C:
速度最拉胯的SLC 这颗粒没有狗 价格最惨 拆颗粒的话会奔溃

网友:
我也在咸鱼上看到了,不过手头紧,忍住了感谢楼主拆解

网友:
擦,这算不算叠瓦结构的SSD

网友D:
24NM的废材SLC颗粒 优点大概就是速度慢温度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搞发热太严重了
SSD过早升天

这盘颗粒不热 主控热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速度最拉胯的SLC 这颗粒没有狗 价格最惨 拆颗粒的话会奔溃

这货还没有jcne1快 据说是7H2H魔改而成 除了寿命没有长处

楼主:
引用 网友D:
24NM的废材SLC颗粒 优点大概就是速度慢温度低了

7H2H晶圆 也不知道为什么7H这么快但是同晶圆的闪迪就不快 难道PACHEM是不合格的7H?

楼主:
引用 网友D:
24NM的废材SLC颗粒 优点大概就是速度慢温度低了

不过7H是4ce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24NM的废材SLC颗粒 优点大概就是速度慢温度低了

PACHEM是2ce

网友:
引用 楼主:
7H2H晶圆 也不知道为什么7H这么快但是同晶圆的闪迪就不快 难道PACHEM是不合格的7H? ...

我当然知道这个是2CE的,这个TSOP版的legacy颗粒当然慢了,我想大概是做完toggle XH2H剩下的边角料再利用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软链是如何连接pcb的

夹心饼干,fpc直接在造pcb时候就存在了,一般是压合在两层pcb之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搞发热太严重了
SSD过早升天

升天?这在企业级里面是成熟稳定的工艺,用的闪存基本上是宽温的而且在暴力风扇的加持下正常使用热死是不存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7H2H晶圆 也不知道为什么7H这么快但是同晶圆的闪迪就不快 难道PACHEM是不合格的7H? ...

这货根本不慢,打好驱动的情况下拉平主流SATA硬盘不成问题(虽然现在看丢sas硬盘的脸),当年这个盘是主打寿命耐久型,而不是读写密集型,所以这个设计算是中规中矩了,闪迪特殊的土狗设计需要主控的支持打开ddr,即使是非狗颗粒也可以根据固件的需要,跑的很快,至于楼上说这个颗粒单拆做盘慢死就是因为没有合适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