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汰手机改成机顶盒怎么样?

楼主(2021-11-29):
淘汰手机从硬件配置看要高于机顶盒,改成机顶盒应该不错,怎么改?没有MHL协议的怎么改?

网友A:
有些type-c手机支持视频输出,好像不是走的mhl,mhl貌似定格在了microUSB时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type-c手机支持视频输出,好像不是走的mhl,mhl貌似定格在了microUSB时代? ...

米错米错,三星从s6开始用typeC输出视频,之前是microMHL。

网友:
难,一般都不支持视频输出,投屏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
改这个没必要,随便淘个电视盒子便宜又好用

网友B:
直接投屏不是很简单?

网友:
淘汰手机能组成集群服务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投屏不是很简单?

有些平台有限制,投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些平台有限制,投不了

既然这样,不妨试试输出协议转换,比如把手机屏的屏线通过芯片转成标准的LVDS或是EDP的,然后撸个旧的笔记本屏接上

网友C:
投屏可以,但耗电发烫厉害,还得充电宝小电扇伺候

网友D:
机顶盒带遥控器不比手机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投屏可以,但耗电发烫厉害,还得充电宝小电扇伺候

是的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顶盒带遥控器不比手机方便

不是想盘活旧手机吗

网友:
typeC输出视频也少,现在手机退下来只能卖废品,本来么装个linux做服务器性能也将就,可惜他就是不让你发挥余热,我也很头疼,卖了么觉得不合适,留着么没用。

网友:
利用投屏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