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高频智能充电机拆开看看,72v15a锂电充电器,倒是确实挺智能

楼主(2021-11-29):
买电池配的,电池因为网络上一些原因,不方便展示细节。大概知道是个不锈钢疙瘩就行

充电器

激光打的字

自己品牌logo都糊了密,,,源?涯?

赠送的小牛转接充电线。

电线很粗,感觉不好用,经常卷绕,里面三芯都成麻花了

开!

灌胶的坨坨。。。啥都看不见,没意思。。。

侧面有个小板,应该是电压控制或者程序的吧

没啥东西看,标签写的84.8,结果这个充电器真的输出84.8,对于20串锂电太高了!!不过我的用的是4.4v高压电芯,没问题。

输入部分,凸起来那个好像是继电器

输出部分,正极好像也有个继电器,反正这东西插上电池会延迟2秒风扇启动,延迟3秒开始充电。

插电。

为什么说他智能呢,,,,首先就是前面讲的延时启动,第二:

他电流上升是一点点往上的,0开始,到14.5结束。(GIF经过3倍快进处理)

恒流充电过程中,大概7、80%开始缓慢降低电流,用的阶梯式总功率限制。现在是降低到12a,后续会10a、8、6,,,暂时发现最低好像就是6。再低就是已经恒压阶段了,曲线下降。

然后充满了他有继电器跳开

充电结束。

然后,钳表测试一下:

市电电压225,市电电流 8.57,功率:1928

电池电流12.6,约79v,功率:995w

效率:51????不可能那么低吧

不信邪,功率计上

1085w,效率91,这个合理啊,钳表不准吗?请@开心的果 帮我校准一下。

网友A:
 显示4.2222222222222V,好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4.2222222222222V,好准啊。

刷新重看帖,帮我看看钳表怎么校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新重看帖,帮我看看钳表怎么校准

 我没有 10.00000000000A基准恒流源。
但可将它校对到你所要的显示数字。

网友:
楼主你的控制器肯定不是原装了,能跑到多快呀?

网友:
15A,超快的哈哈哈

网友:
功率快赶上充电机了

网友:
居然充电器都要上千瓦了。

网友B:
这循环3333是认真的吗???

网友C:
楼主你手机软件检测中用得什么硬件设备呢,推荐推荐,应该带蓝牙的吧

网友:
这是换了大电池的。。电机也换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循环3333是认真的吗???

哈哈,刚刚好到那个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手机软件检测中用得什么硬件设备呢,推荐推荐,应该带蓝牙的吧

那个是锂电池保护板,蚂蚁保护板,蓝牙的。我这是APP版,现在新的都是微信小程序的了

网友D:
就是高压电池也别充太高!浅充浅放寿命高! 我欣旺达106a高压电池只充到4.18v

网友:
这个电池电压这么一致的我只见过宁德时代大单体

网友:
初看一些硬件,可能是LLC电源,采用磁集成变压器,效率91%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高压电池也别充太高!浅充浅放寿命高! 我欣旺达106a高压电池只充到4.18v ...

我也是最近听说到浅充浅放这个概念,所以我现在充电都是3.9~4.0保护板就跳,放电到3.4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最近听说到浅充浅放这个概念,所以我现在充电都是3.9~4.0保护板就跳,放电到3.4 ...

其实也不用这么保守 4.15-3.0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4.2太顺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新重看帖,帮我看看钳表怎么校准

应该不是钳表的问题是电源的问题,这个电源没有pfc功率因数低.钳表(假设表是真有效值的,没有会有会有向上的误差)测得的电流*电压得到的功率是视在功率,没有减去无功功率,而功率计则测的是有功功率,就是电源真正使用的部分,所以就会是这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