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买了一瓶不锈钢检测液,试试家里经常喝水的杯子。

楼主(2021-11-30):
这东西不贵,几块钱一瓶,很有必要购买。
这个杯子用得最多。滴液后看颜色对比,应该是301的。

擦干再看,几乎没有颜色是301还是304呢。

再来看看一个便宜的杯子,还没使用过的。

这颜色估计是201的。

还有一个不锈钢夹子,卖家宣传的304。
用磁铁测试不吸。但是用这个滴液颜色一看就是201。

网友A:
 剧毒液体,请勿涂抹在杯的里面。

网友B:
不锈钢保温杯还是买大品牌的吧,平时只喝白开水304就好,喜欢泡茶喝的316更好些。大品牌一般没啥问题,虽然贵点喝的放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剧毒液体,请勿涂抹在杯的里面。

 杯不要,除外。

网友B:
这药水我也买过,发现家里老的不锈钢餐具确实好几个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药水我也买过,发现家里老的不锈钢餐具确实好几个有问题。

 竟然以身试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锈钢保温杯还是买大品牌的吧,平时只喝白开水304就好,喜欢泡茶喝的316更好些。大品牌一般没啥问题,虽然 ...

说说哪些杯子是大品牌。

网友:
锅碗边或底部,接触不到食物地方滴。这液体腐蚀性很强,洗洁精浸泡一会儿洗。还会残留?没这么夸张吧。

网友:
一般做回收的都是还有个9v的6F22电池 用于加快反应  接了两根铜丝线  一端接被测端   另外一个接触液体 几分钟这太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药水我也买过,发现家里老的不锈钢餐具确实好几个有问题。

餐具会变红,除了是201之外,也有可能是4xx系列的,尤其是出口欧洲的货,那边的餐具喜欢用410不锈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说哪些杯子是大品牌。

国产某光、某虎、某哈……这些,思密达产某乐,小日本产某象这些。只要不是三无小作坊出的一般不会使用假不锈钢。当然要去正规品牌店买更保险些,别去路边摊、小店铺买,山寨、三无多。

网友:
哈*丝 算大了吧?网上和实体店的差了1/3价钱。最近就买了个说是316的,苏泊尔。800毫升的焖烧壶,有折才99,壶体敢标316。

网友:
引用 网友C:
餐具会变红,除了是201之外,也有可能是4xx系列的,尤其是出口欧洲的货,那边的餐具喜欢用410不锈钢。 ...

国内餐具基本都是推荐3xx系列的吧,4xx系列一般有也是刀叉之类的用。没买过4xx系列的餐具。

网友:
用磁铁吸吸看,4系列能吸到,304微微吸,316吸不到。

网友:
常喝水的杯子还是玻璃的好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东西

网友:
这个液体里面有硝酸的吧?

网友D:
这个检测的原理是什么啊,一直没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检测的原理是什么啊,一直没明白

锰含量,超过2%就会变红,含量越高越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