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个BK9524芯片的无线话筒接收器,顺便请教一下如何配对(高仿SHURE UR-20D)

楼主(2021-11-30):
朋友送的,接收机成色比较新,话筒丢了,听说可以买话筒来配对。顺便求屏幕驱动MW158芯片的资料。我这边正好有一对话筒(含接收板芯片也是BK9524的)如果能直接配对最好,实在不能,把接收板的输出,接到这个主板的音量电位器。这个当外壳用。

网友A:
记得有个无线话筒品牌叫舒尔 就是这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有个无线话筒品牌叫舒尔 就是这个吗?

高仿的,但是接收芯片kb9524是一款比较通用的芯片

网友:
看晶振频率,发射和接受都一样就能用。

网友B:
除了晶振频率,还要看采用的那种波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晶振频率,还要看采用的那种波段。

手头上有两个话筒(一个手持,一个小蜜蜂),都有接收板(芯片BK9524,晶振也一样),能正常使用,但是无法跟这个主板的IC配对,如果能直接配对最好,实在不能,就拆掉主板的IC,把接收板装到这个机壳里。
数码管屏幕要怎么驱动,只要有信号,显示固定的数字就行,这样比较好看?频率是UHF的,600-630Mhz可调。

网友C:
发射芯片 BK9521 特点:
1. 最大发射功率:16 dBm(V 段); 13 dBm (U 段)
2. 麦克风增益调节范围:0~47.5 dB,每步 0.5 dB
3. 音频最大输入:2 Vpp
4. 音频 AGC 和限幅
5. 专用 GPIO 指示发射音频信号能量 接收芯片 BK9524 特点:
1. 接收灵敏度:-96 dBm(V 段); -94 dBm (U 段)
2. 音频输出增益调节:-15 ~6 dB,每步 3 dB
3. 音频最大输出:1 Vpp
4. 射频 AGC 和 AFC
5. 专用 GPIO 指示接收音频信号能量
6. 专用 GPIO 指示收发同步状态
7. 双天线分集,天线自动选择
BK9521/22共性参数:
1. 封装:QFN 4x4 32-Pin
2. 工作电压:2.8 ~4.2 V
3. 工作频率:160 ~270 MHz(V 段); 500 ~980 MHz(U 段)
4. 晶体频率:24.576 MHz,晶体调节范围:+/-20 ppm
5. 数字调制方式:pi/4 DQPSK;占用带宽:300 KHz;传输速率 204.8Ksps
6. 延迟:从麦克风输入到音频输出延迟小于 3ms(48 kHz 采样率模式,不使用防啸叫功能)音频信噪比:96 dB,频率响应:30 ~20 KHz
7. 专用数据通道:7 kbps,内部 CRC 校验,音频和数据采用 32 位加密字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射芯片 BK9521 特点:
1. 最大发射功率:16 dBm(V 段); 13 dBm (U 段)
2. 麦克风增益调节范围:0~47.5 dB ...

这个芯片到底是UHF还是VHF的?

网友(2022-08-28):
一般这货发送端都用个单片机控制,厂家又常规打磨单片机。所以除非自己写发送控制。另外这货是发送加密数字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