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小蜜蜂无线话筒 发射芯片bk9521

楼主(2021-11-30):
拆个小蜜蜂无线话筒 发射芯片bk9521

网友:
这种不错,晶振,集成芯片,频率比较稳定。

网友A:
换晶振就能改变频率,我的那个和别人有串,我把发射和接受晶振换了个频率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晶振就能改变频率,我的那个和别人有串,我把发射和接受晶振换了个频率就ok ...

这个有配套接收板,频率可调,按set键,屏幕的频率可以变化,频率设置后,关机后按住set再开机,既可以配对。但是无法跟同型号接收芯片,(也是BK9524,晶振频率也一样)其他牌子的接收板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晶振就能改变频率,我的那个和别人有串,我把发射和接受晶振换了个频率就ok ...

晶振上的数字是它的频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晶振上的数字是它的频率吗?

不是,这个是PLL变频的

楼主:
这个好像数字传输信号的,还是唯一id码配对的(需要跟配套接收板配对,好像要写入程序,后面购买配套的接收板,可以正常配对),如果把两根话筒设置同频率,不会串音,只会距离减少到1两米。
市面上很多是模拟UHF,FM调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