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家觉得带锯危险吗?

楼主(2021-11-30):
本人以前一直认为带锯属于相对安全的电动工具之一,可前几天看到有人说带锯很危险?平心而论,大家觉得呢?如果说危险,那么理由是什么?

另外,请不要说工具都危险这句话,凡是没绝对,但相对的,肯定有一定的差距的,打个比方,你的手指蹭到曲线锯和蹭到圆锯的后果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不是么

网友A:
你只是用的手持小带锯吧,应该没遇到危险的,你用过台式带锯就知道危险了,

网友:
手持的,一定要拿稳了才能通电..............

网友B:
手持的风险相对来说要高很多。

网友:
比起圆锯来说,带锯的锯片不断的话。。。一般就危险不大。
当然也是相对来说的,碰上猪队友啥都危险。
所以精神不佳就不要开工。

网友:
除了锯条突然绷断的那一下之外,应该是挺安全的。

网友:
我家女儿上小学,有木工课,就是用的类似台式带锯一样的。

只不过不是带齿锯条,而是一根带齿钢丝,可以往任意方向切割。

网友:
带锯条崩断后立即就不转了,因为没有张力驱动,相对于圆锯还算安全。车间有八台带锯,运行了十来年,切很硬的物体所以天天崩断锯条,没发生过事故。

网友:
电动工具,只要按章操作都没什么危险。

网友:
带锯相对来说安全性还算高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持的风险相对来说要高很多。

具体怎么说 上面还有说台式木工带锯危险性比手持的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只是用的手持小带锯吧,应该没遇到危险的,你用过台式带锯就知道危险了, ...

台式带锯应该也不太危险吧,至少比台式圆锯安全多了

网友:
个人认为 只要是玩具级别的电动工具 都不危险

但是工业用途的电动工具 就十分危险
参考带锯 锯骨机

网友:
有个台式的小带锯,感觉还是安全啊,前提是安全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