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语音电教室用的卡座磁带机,外表憨厚的松下WE-LB51四倍速学生录音机拆解

楼主(2021-11-30):
提前说明一下,机子的精华部分都是藏在里边的。帖子比较长,建议慢慢的耐心看完。

这种机子在以前是外语语音教室用的,每个学生桌子上安装一台嵌入桌面的录音机,所以叫学生录音机。
教师那里安装的是一台教师录音机和控制台,控制台需要集中控制全部的学生录音机,所以这种机子全部都是电控机芯的工业录音机。
工业录音机的价格当然是很贵的,用料也都很猛,不是家用级别的玩意,而是卡座级别的录音机。

回想当年上学的时候,学校语音室也是松下的机子,不过不是怕了索尼哥的标,是那个国民标的,机型应该就是下边提到的WE-6520。当年只知道这东西是电控的,磁带仓看进去里边的压带轮和磁头支架很憨的样子,不知道里边是啥东西。这玩意被控制台操作以后,机子这里是完全无法控制的。当然了,我这样的学生肯定会蛮力破解它来自己听歌用,破解办法就是拨电源,只要拔了电源再插上,这机子就可以继续拿来听歌了。与本机12V供电不同的是,那个6520是220V的电源。

怕了索尼哥的卡座机,很简单低调朴素的配色风格。下半部分是按钮和显示区,上半部分是磁带仓。

耳机和麦克风插口

教师控制插口

12伏电源 输入

背面是铭牌,它的名称是4倍速学生录音机,由日本松下横滨工厂制造

介绍一下机子的用法。控制面板的功能部分,最下边是录音机功能按键,常见的停止、快进、倒带、播放,都很常规,特别的就是最左边儿那个按键,它是个双功能键,单独按下是跟读功能,和放音键一起按下是录音功能。

跟读功能就是你可以一边听着录音一边跟着读,机子会录下你跟读的声音,完成后你可以比较原声和跟读的区别,以此纠正你的发音。

操作键区右边是个呼叫按钮,和教师机配套使用的时候呼叫教师用的,单机使用的话,这个按键啥用也没有,就是会亮个灯。
开仓键下边儿是音量加减按钮,一共8级音量设置。 计数器屏幕边儿上是归零按钮,归零计数器的数字。

计数器和录音功能键之间,是特殊功能键区。

写着T和S的那2个键,它们的功能就是左右声道操作和指示, 按哪个哪个亮,同时按下2个都亮。 一个是左声道一个是右声道,哪个亮表示在用哪个。在跟读的时候,哪个亮表示哪个声道在录你的跟读。
PRL键是自定义区间重复键,用法是重复播放你两次按下这个键之间那段时间的播放内容,第一次确定开始时间,第二次确定结束时间。
SBL键的功能是自动复读整句,这个功能很有意思,你在一句话的任意时间按下这个键,他都会放音到这句话结尾以后,自动倒带到这句话的开头,并以这样的方式重复播放这句话10次。
这机子复读的时候,不像现在的复读机那样使用机内存储,就是直接用倒带定位的方式播放,倒带的速度非常快。
这货找每句话的开头找的非常准,估计是倒带过程中有信号侦测,一旦找到没信号的地方就能立马停止,然后立刻播放,就听里边咔咔的响,反应超级快,倒带也快。
按下这个钮,它会把这句放完再倒带到本句开头,不是立刻倒带。
我试了试用这个功能放歌听,果然是单曲循环模式。

至于左边那个单独的按钮,当然就是开关机。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用了这么一个单词,也许这就是用这种方式让你学英语 ?

楼主:
开拆。
壳子侧面一共有4个卡扣,打开卡扣,把机子扣过来拿下底盖,直接看到的就是主板。双面板上,密密麻麻的都是元件。

主板用排线和机芯及控制面板连接。

下边仔细看看主板

七路放大器 BA6251F

四路开关 MC14066B

译码器HC238

以及小芯片2068D

这个看不清型号,不处理了,就这样吧

主板另一面,芯片更多

这里密密麻麻的电解电容,还有变压器等等,是机芯的电源部分。负责CPU及外围电路还有电磁铁,倒带电机等等供电吧,没测输出电压和各部分的动作电压,以上仅为猜测

磁头插座附近的3路2选1开关 MC14053B

耳机和话筒插座附近的四路运放jrc2058

教师控制插头 也是一堆运放和开关

NEC的CPU和2个逻辑芯片边上依然是一堆放大器和开关

再看控制板按键部分,这部分电路非常简单,只有一些按钮,还有电阻 。
背面都是连线,啥元件都没有

拆下来可以看到,这部分和壳体紧密配合,按钮单独使用了一层塑料构件。

拆下这一层按钮,里边是一堆微动开关,还有一个LED数码管。这个数码管是电子计数器,卷带轴转1圈,计数器走一个字儿。

网友A:
好熟悉,原来学校里的语音教室都是类似的机子,不过我们单位用的不是松下的,后来好像没怎么用就被无情地淘汰了,全作为垃圾清理了。

楼主:
拧下3颗螺丝,就可以拆下机芯

先看磁带是怎么出仓的。平时磁头的位置是悬浮在磁带位置轻微接触的,按下出舱按键磁头抬起,边上卡位释放,舱门就可以带着磁带打开。进磁带的时候也是舱门带动边上卡位那里,卡位锁机构带动磁头架抬起,磁带进仓

机芯顶部的连线,是录放头,抹音头的线,这些连线很是粗壮

主导轴这个飞轮看上去很大,很稳重的感觉

这里有个凸出来的电机,倒带用的

带舱的开启缓冲机构,齿轮的齿很粗的

看看磁头的细节,录放音磁头比较常规,就是抹音头比较有意思,居然是2个声道分开的,它能任意一个声道单独录音的秘密就是在这

磁头的接线也比较有意思,抹音头是2个声道分别用,接了3根线,录放磁头2个声道都是独立的,没有共地啥的设置,每个声道独立一根传输线,这些线还都有一根地线屏蔽

主导轴飞轮后边拆开,这里看着是铁板,拆下来是电路板,上边还有一堆芯片啥的

飞轮上还有磁铁,电路板对应部分有线圈儿…………好吧,这部分实际上是个无刷电机

这个无刷电机下边还有个转动侦测板,现在注意下那个转子

东芝直流电机驱动芯片 TA8424F

别的就不查了,型号比较多。而且现在的无刷电机驱动芯片集成度超级高,不再需要这样一堆辅助电路了

有意思的事情来了,磁铁居然能粘在这块儿电路板上。本来看的是个金属的板子,以为是铝基板 ,就是好像有点重。但是磁铁能吸上,证明这货根本就是个铁基板…………真的,我是头一次见到铁基电路板,大概是为了屏蔽磁铁 ?

转子的另一面有塑料齿轮,拧一拧,居然是能拿下来的。原来塑料齿轮另一面有个铁片,磁铁可以直接把它吸附在上边。看来这里就是卷带轮的联动机构 可以差速的

再看拆下主导轴电机的机芯,主导轴附近有个齿轮,这个齿轮就是卷带传动轮。看看它是怎么传动的,直接传主导轴和带轮,就一个中间齿轮

继续拆下倒带电机,就可以拆下另外一块电路板了,这块电路板…………真的就是电路板,只有线路,没有元件,上面有5个插接位,实际上有一个是空着的,只用了4个。插的连线有3个电磁铁和一个倒带电机

什么?你说啥?那4个二极管?天,这货就是吸收电磁线圈断开的时候那一下超级反冲电流的,应该算在电磁铁上,不算元件吧

简单的倒带机构 就这么几个齿轮一个电机,电机正转就是快进,反转就是倒带

好了,拆的差不多了,大家也看的差不多了,装回去吧。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这玩意儿的皮带怎么换啊,拆完了,一个皮带也没找到。

楼主:
好吧,我承认上边4楼最后一句话是在开玩笑

这机子的机芯就是磁带机里边号称最高等级的电控直驱机芯,无刷电机直接驱动的无皮带结构,永远不会因为皮带老化报废等原因出问题。
这东西属于特种用途的工业机,都是学校等单位购买使用,价格很高,机芯的用料还有电路板用料也很猛,都是能用几十年的设计和做工。

和音乐专用的卡座静音设计不一样,这个卡座的设计就没有内部静音这个考虑,很大几个电磁铁动作非常猛,带着被控制的机构非常迅速的一下就到位,咔嚓咔嚓的声音非常大,整机都跟着震动啊。尤其是那个反复读单句功能,这么高速的倒带还要准确定位,当然机子里边是有刹车功能的,倒带到位的时候,倒带电机停转的同时刹车就上去了,停止误差非常小。

总体说一下这个机子的感受:
这个机子电路是立体声设计的,但是耳机里的声音是左右两边一模一样的,也就是用双声道电路给你听单声道效果。

另外,看前边的芯片介绍应该也能看出来,所有的磁头放大电路芯片都不是专业音频用的玩意,所以不要指望它能出啥好听的声音,出声不仅仅是有底噪,还是非常寡淡的,并且声音分离度也不行,有点浑浊。毕竟这玩意只是播放语音用,能听个响就行,不是给你拿来欣赏音乐的,所以想听好声音的需要自己装个磁头录放板来听,不使用这个机子自带的磁头放大电路。

录音功能方面,因为我没有对比过其它卡座,不知道有啥区别,但这货的录音是不管啥破磁带都能给录上的,这点和我那个三洋M1140采访机类似,比一般的随身听录的结实。

最意外的一点是这货的话筒输入端口,居然是麦克风和线输入自适应的,插话筒监听和录音正常,插线输入居然监听和录音也都正常,这个比较邪性,本来还想线输入录音不行的话还得改造,结果它能直接使用线输入。

一句话总结这个机子的特点,那就是除了声音不行,哪都挺好的,耐用度非常好,拿来学习外语那是非常的好用啊。

怕了索尼哥最有名的学生录音机是比这个早一些是WE-6000,上边很多直插式元件,全电控机芯,包括磁带出仓也是电控的,比这个机芯多一项电控。松下还有一个WE-6520也是全电控机芯,这个还是铝机架的。除了这两个以外,这个LB51就是最好的型号了。他家还有一种WE-20型号,外观和这个机子基本是一样的,电路板和这个区别也不大,机芯有点区别。

索尼也有这种学生录音机,ER系列的9030和8020,和怕了索尼哥都给你听单声道不一样,他家的机子是可以听双声道的。

当然了,都是学校采购的语音室设备,这些机子全都是特种工业机,基本不需要考虑用坏的情况

网友B:
跟读机,学校学外语用的,跟着放音读句子录下来,老师录在T轨,学生录在S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熟悉,原来学校里的语音教室都是类似的机子,不过我们单位用的不是松下的,后来好像没怎么用就被无情地淘 ...

这种机子的控制部分和机芯那可都是好东西,走带的精度全都是工业级别的,比家用的玩意精密太多

只有磁头放大电路部分不咋滴,而且没有功放电路

网友C:
外观看着不是很起眼,里面做工真好,电路也足够复杂

网友D:
按照这样的做工标准来设计产品, 再用10年都不会坏,厂家都要倒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照这样的做工标准来设计产品, 再用10年都不会坏,厂家都要倒闭了。

这属于特殊用途的工业机,不是民用的玩意

工业机都是这种做工标准的,要的就是抗造,不出问题,就算出了问题,修理就是换件

工业机报废的原因都不是损坏,而是更新换代淘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观看着不是很起眼,里面做工真好,电路也足够复杂

看着很素的玩意,上边一堆不起眼的小按钮。

实际上的真东西都放在里边了,外边根本不给你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读机,学校学外语用的,跟着放音读句子录下来,老师录在T轨,学生录在S轨 ...

那是需要教师机的控制才能使用的功能

拿来家用,当然不需要有教师机配套哦

网友E:
机械结构拆得这么彻底,后来还原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械结构拆得这么彻底,后来还原了吗?

难拆的部分都没拆啊,那几个电磁铁和控制的机构才是难拆的,而且拆了也没人看

简单的拧几下螺丝,还原很容易的

网友:
真复杂的磁带机!一堆堆的芯片,可能就是控制机械传动之类的,用于声音的芯片可能不多,不知道这机声音如何?

网友F:
这东西应该是那种多媒体语音教室里面使用的学生端的设备,当初我们的语音室里面也用的这种类似的,只不过还在两个座位中间多了个显示器。

这东西做工很舍得下料,应该是用不坏的

网友G:
直驱电控机芯。不过翻译成学生机不太准确,应该是教学机,这玩意儿学生可买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直驱电控机芯。不过翻译成学生机不太准确,应该是教学机,这玩意儿学生可买不起 ...

学校的语音室机子有2种,一种是教师机,一种是学生机

学生机是装在学生座位上使用的,嵌入桌面安装,不是让学生自己买的

教师机当然就是装在教师座位上使用的那个,同样也是嵌入桌面安装的,有个控制台的,按钮多。

这个学生机是日本松下横滨工厂制造的工业级玩意,比家用的双卡录音机贵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东西应该是那种多媒体语音教室里面使用的学生端的设备,当初我们的语音室里面也用的这种类似的,只不过还 ...

专用的语音室录音机都是工业级的玩意,就算国产的也是工业级的,这东西都是用不坏的品种

网友:
这是能用一百年的用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