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现在推力比较大的蓝牙芯片是哪个型号?

楼主(2021-11-30):
是CSR8675吗?我怎么听说8645的推力比8675的要大。原因是8675芯片更小型化了,有所精简。

手贱把个有线耳塞做成MMCX头子了,然后发现手上的蓝牙线推不动这个塞子。

网友:
QCC5125 QCC5141 QCC5144 这三个是现在比较新的蓝牙芯片,某宝上有现成的蓝牙线,推力都还不错,编织线的好一点,比较关心推力的话,要选双电池的,内阻更小,推力更大

网友A:
推力比较大???这是要做火箭吗啊这,我以为是BLE芯片,知识的盲区,加个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力比较大???这是要做火箭吗啊这,我以为是BLE芯片,知识的盲区,加个放大器
...

那不是要做成耳放了?

网友(2022-04-15):
改过几个蓝牙耳机,是有的芯片推力小,用16Ω的耳机明显觉得有失真,改32Ω就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