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给鱼缸或者绿植的水泵定时循环浇水有没有什么现成的电路可以用?

楼主(2021-11-30):
就是在室内或者阳台等弱光(光照低至两三百lux)的环境下,无外源供电,用弱光型太阳能板+超级电容集电+充电电路+小型蓄电池+定时开关电路,给鱼缸或者绿植之类的微型水泵提供定时循环浇水的电路,比如一天我只要启动微型水泵两三次,每次两三分钟就够了。
马云家各种供电定时浇水系统很多,不过我对无源供电更加感兴趣。
当然,这种电路早就有相关文献或大佬做过,不过对于小白来说,还是希望有现成的可用或用于改造,感谢感谢。

网友A:
最简单一点的就是买个智能插座咯,我就是这样的,定时开定时关就行了,但就是比较傻瓜。

网友:
加大太阳能板子面积,或者做海水电池供电。

网友B:
你整这一堆还不如插根电线不是?水泵之类的功耗又不高,你这时间又短,耗电可以忽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整这一堆还不如插根电线不是?水泵之类的功耗又不高,你这时间又短,耗电可以忽略了吧 ...

老哥,我这除了用于室内阳台等,还想用于户外弱光、没法拉电线的地方,但是每天定时用一下小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一点的就是买个智能插座咯,我就是这样的,定时开定时关就行了,但就是比较傻瓜。 ...

老哥,我这除了用于室内阳台等,还想用于户外弱光、没法拉电线的地方,但是每天定时用一下小功率

网友C:
需要每天定时,就需要一个一直不断的电源维持定时系统,很大可能这个定时系统的耗电多过于那个水泵。另外长期维持的定时系统,如果没有校时,会走偏的。
还不如不要定时了,就每天太阳出来有电了水泵动,太阳下山了,电耗光了就停。
再一个办法,就是太阳出来系统上电,弄个单片机之类的来定时,不那么准的,然后到了定时的时候触发水泵工作和停止。直至太阳下山电耗光,所有系统都停止。

网友:
弱光能量小转换效率也差的令人发指,带个电子表什么的还差不多,电子钟都没见到有不充电弱光方案的。
还是别费力不讨好,用锂电池定期充都比这个靠谱

网友:
买个智能插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每天定时,就需要一个一直不断的电源维持定时系统,很大可能这个定时系统的耗电多过于那个水泵。另外长 ...

我的前提条件的弱光环境,要是有大太阳那就简单了,长期弱光,除了用于微小水泵,我还想用于其他小功率的东西偶尔工作一下

网友:
超级电容+升压电路?就不知道电容电量能带动水泵动多久。

楼主:
其实,早就有大佬做过类似的了,见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7026&page=1

可是我还想知道有没有更加优化的方案,比如直接输出5伏,更加省电的,再加定时启动功能的,如果真的要做大概多大面积的弱光太阳能板是最低要求?(光照度白天在200-1000个lux左右,晚上黑暗)

网友:
搞研发的基本全是刀子匠或是缝合怪,想控成本了就割功能出青春版,想多功能了就堆模块出普拉斯版。
所以,既然万能宝有强电版的方案,就先买回来,然后再去万能宝买太阳能发电系统,再买逆变器,然后缝合到一块,就可以实现太阳能供电来定时浇水了。
至于说发的电不够用,那就1+1大于二,出普拉斯MAX,再多上两套光伏板或是电池来提供效率和能量密度就行了。
如果懂原理胆子肥,还可以考虑跳过逆变器,直接用直流驱动控制和水泵系统,不让中间商赚差价,折腾出来普拉斯MAX破万版

楼主:
发现一篇文章里面差不多有现场的《一种低功耗的微弱能量收集电路设计》2016年电子技术应用第7期,有没有大佬会弄啊

网友:
时控插座就可以了,或者学校打铃的那种时控开关,可以设置很多组数据

网友:
15块钱包邮的机械式定时插座就行了,我买了几个给鱼缸充氧泵用

网友:
一节五号电池的时控开关不就好了,精度基于32768,弱光和蓄电池自己算够不够

网友:
没有光,可以用风力发电

楼主:
这个鱼缸的应该只是一个方面,更大的应用在后面.....,所以,我就想要弱光能量收集+定时启动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