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罗德与斯瓦茨信号源电源无输出

楼主(2021-11-30):
罗德与斯瓦茨的信号源,之前是时好时坏,现在是完全不开机了,检测发现是电源问题,但具体哪里有问题就搞不清楚了,有没有哪位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
这种电源,,一般人搞不定,,

网友A:
看样这R&S的仪器电源坏的不少啊,,我这一台20几万的SFU也是电源部分有软故障,返厂修过没修利索,到现在又出现相同现象再返厂已不接受了说没有配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样这R&S的仪器电源坏的不少啊,,我这一台20几万的SFU也是电源部分有软故障,返厂修过没修利索,到现在又 ...

私人用这么高大上的仪器??牛逼plus

网友:
普通开关电源还可以修修,这个看着太复杂了

网友:
这个一般人搞不定。

网友(2022-02-08):
您这个电源修好了吗,找找辅助电源是不是有问题,尤其是使用TOP200系列的芯片,我也有罗德与施瓦兹的仪器,电源确实很容易坏。维修注意安全

网友:
第一张图片中灰色的四方形盒子就是辅助电源的变压器,附近应该是有它的开关芯片,先看看这个电源的辅助12V(或者5v)有没有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