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遇到的第一款卡扣式笔记本电池 Lenovo NOM10.8V

楼主(2021-11-30):
公司配的ThinkPad X250,电池损耗超过60%,上周正好看到信息部卖废品的里面也有同款,把电池抢下来,换上试试只损耗了30%,那就留下吧。

拧了拧老电池,感觉这个缝隙不像是焊接上的,说不定可以无损拆,经过一番折腾,终于只断了一个卡扣就拆出来了,不得不感叹ThinkPad的用料,6年多的塑料还是韧性十足。
但是电池仍然有胶牢牢的粘在底壳上,拆起来恐怕难度比较大,回头再想办法吧。

网友:
先加热再拆会好点

网友A:
Thinkpad X250的电池不是超声波焊接的吗?
那有机会也捡个x250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inkpad X250的电池不是超声波焊接的吗?
那有机会也捡个x250玩玩。
...

X240和X250的模具完全相同,遇到合适的不妨试试。

我是玩票的,电芯拆掉也就废了,不会去找新电芯尝试修复,希望有大神搞点高级玩法。

网友B:
电池组是有回路保护的,拆下就自动锁定保护了。这应该是三洋2200大红袍了,质量杠杠的。六芯电池满电能顶一天呢。。。

网友:
另外,吐槽一下X240的一体式触控板,那叫一个垃圾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组是有回路保护的,拆下就自动锁定保护了。这应该是三洋2200大红袍了,质量杠杠的。六芯电池满电能顶一 ...

差不多,现在损耗60%,还能坚持将近两个小时。昨天换的那个翻车了,把电完全用光重新再测损耗75%,幸好这个还没卸电池,重新上岗吧,白折腾一通。

网友:
DIY换上三洋3350mAh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