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2246en跑RDT灯不闪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1-11-30):
用开卡工具,设置了SelfTest,开成RDT模式,但是插到充电器上,灯不闪。U盘盘体发烫。
这种情况,RDT到底开始跑了么?怎么判断是否结束?

网友A:
温度不是很容易判断。看电流,很少有板子还保留rdt指示灯。读写指示灯≠rdt指示灯

网友B:
串个USB电流表,看电流是否有跳变,有跳变就是在跑。如果不跳变,换个桥固件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不是很容易判断。看电流,很少有板子还保留rdt指示灯。读写指示灯≠rdt指示灯 ...

有发烫,昨晚插了一晚上,但是再次插电脑上时,查看RDT结果那么,点击show。。。 提示 Can't get SectorsPerPage information。看不到RDT的结果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个USB电流表,看电流是否有跳变,有跳变就是在跑。如果不跳变,换个桥固件再试试。 ...

插了一晚上,再插到电脑查看RDT结果时,获取不到RDT信息。提示 Can't get SectorsPerPage information。

网友:
无灯无电流,谁晓得SSD一个晚上干了什么!

网友A:
说一下你的具体操作步骤吧,这样没法给出准确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一下你的具体操作步骤吧,这样没法给出准确解答

按照这个格式开盘,开盘后提示XXXXRDT,然后拔下来插到手机充电器上,中间摸过,很烫,插了一晚上,今天再插到电脑上,点Mark Bad Info, Self Test Result里面的Show Result,都没有任何反应,提示 Can't get SectorsPerPage information。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照这个格式开盘,开盘后提示XXXXRDT,然后拔下来插到手机充电器上,中间摸过,很烫,插了一晚上,今天 ...

跑完rdt是否还是短接后链接的电脑?如果仍短接后链接电脑,是不会有rdt记录的。不短接不能识别的话换桥接板或者1153刷对应固件或短接1153的外挂spi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完rdt是否还是短接后链接的电脑?如果仍短接后链接电脑,是不会有rdt记录的。不短接不能识别的话换桥接 ...

感谢指点,我短接连接的电脑。待会回家重新连接看看。U盘自带的是1351桥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完rdt是否还是短接后链接的电脑?如果仍短接后链接电脑,是不会有rdt记录的。不短接不能识别的话换桥接 ...

另外请问一下,如果不短接连电脑,能够识别到RDT信息的话,想要屏蔽坏块,还要什么操作么?
还是说看到RDT信息后,可以短接重连电脑,再次正常开卡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请问一下,如果不短接连电脑,能够识别到RDT信息的话,想要屏蔽坏块,还要什么操作么?
还是说看到RD ...

1351出厂基本都是不刷桥接固件的,用的默认内部固件,不然会影响开卡识别。

开卡选****run****字样项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51出厂基本都是不刷桥接固件的,用的默认内部固件,不然会影响开卡识别。

开卡选****run****字样项就 ...

不短接直接插到电脑上,识别不到U盘。点scanDrive也扫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短接直接插到电脑上,识别不到U盘。点scanDrive也扫不到。

短接1351的外挂rom

楼主:
请问外挂rom是哪个位置。现在跑圈到28G位置就写不进去了,所以想RDT一下,看看能不能屏蔽掉。

网友A:
自己查下1351外挂spi的引脚是哪个,短接着通电或者找最老的固件刷一遍1351。目前资料都没在我手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查下1351外挂spi的引脚是哪个,短接着通电或者找最老的固件刷一遍1351。目前资料都没在我手边 ...

百度到一个1351的说明图,没看到有spi,请大佬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查下1351外挂spi的引脚是哪个,短接着通电或者找最老的固件刷一遍1351。目前资料都没在我手边 ...

感谢指点,已经看到RDT PASS了,我上传一下RDT结果,麻烦大佬给看下,这个RDT结果,这盘还有救么。正常开盘跑圈不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查下1351外挂spi的引脚是哪个,短接着通电或者找最老的固件刷一遍1351。目前资料都没在我手边 ...

https://wwa.lanzouo.com/iB9mWx3c3wd
感谢指点,已经看到RDT PASS了,我上传一下RDT结果,麻烦大佬给看下,这个RDT结果,这盘还有救么。正常开盘跑圈不过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wwa.lanzouo.com/iB9mWx3c3wd
感谢指点,已经看到RDT PASS了,我上传一下RDT结果,麻烦大佬给看 ...

闪存没问题,考虑散热或缓存芯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