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憨豆先生出来走两步-续:我们还有哪些被侮辱的智商之卷纸盒?

楼主(2021-11-30):
前贴憨豆先生们,出来走两步:你干过哪些刘姥姥才可能的事儿?

码友们主要讨论了:美工刀断口器,胶水盖,掰蚊香,拆米袋,剥火腿肠。。。以及扔掉冒泡的汽水,直接啃香蕉等等

今天再补充一个:卷纸盒

这种好理解,带卷轴或者内侧有卡扣,但装纸略麻烦:

另一种底部2~3根转辊,装纸方便,放上去即可:

但是怎么放?我一开始这样:

朝下拉,似乎最直接?很多人也这么干。可实际上,纸筒滚动并不顺畅,断纸也利用不到盒口的锯齿,往往需要两只手才成;

和美工刀一样,这些产品均无说明书。看人家的照片,很多人反个方向:

试之,有改善。水平拉出,露出接缝2cm,再朝斜下方短行程用力,可以断纸。

但不爽依旧存在:不能放太大的筒纸。维达4层200克,新的非常挤,很难滚动,经常断在里边;

锯齿依然不知何用?用力不当,甚至会整卷掉出来。以至于我用胶带把上盒贴死,徒增麻烦。
每次用完,空的筒芯会在最后一抽的作用力下来到边缘,开盖必掉地上。。。

问客服,曰:如此放正确,建议用小号筒纸。官方图片亦同 :

好吧,就这么好多年。

直到昨天,我妈,之前连塑料袋易撕口都不晓得的她突发奇想,把卷纸从第一辊下方穿出:

一切安逸了。

再去看其他品牌N个,好不容易发现一张官方图。只不过如此关键的图片,却用了极难区分的底色:

特么这是显示器灰阶测试么.......

网友:
玩过热转印打印机的表示,第一感觉就是要把纸从棍下面穿过来。

网友:
养猫的别买

网友A:
我的厕纸盒是这样装的

但是老婆的安装方向跟我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厕纸盒是这样装的

但是老婆的安装方向跟我相反

轴式的其实无所谓。无论满载还是只剩下空芯,反正不会掉出来,

在此前提下,锯齿其实也不是重点。无论你老婆正反,用点寸劲,即可断纸。

而辊式的,如果不穿一下以求锯齿带来的阻力的话,则全靠卷纸的重量以及周边摩擦力来平衡你的寸劲。

满载时很容易。随着纸量减少,你会发现达成这种瞬间的平衡越来越难。变得不容易断纸。

网友B:
你妈妈装的方法是对的,用时先横拉出来需要的长度,再往下拉扯断。简单明了。

网友C:
从来没用过那个锯齿功能,感觉行不通,还不如用手扯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来没用过那个锯齿功能,感觉行不通,还不如用手扯方便。

如果装纸正确,那么锯齿或多或少起了作用,具体参见您楼上6#的波罗的海oppo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妈妈装的方法是对的,用时先横拉出来需要的长度,再往下拉扯断。简单明了。 ...

是的,但是这样装的,恐怕十不及一二。我相信这是设计者的初衷,而不是我妈的妙招。但厂家普遍无说明,连客服都不知道这种装法。甚至像蚊香一样,官方图就是让你掰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装纸正确,那么锯齿或多或少起了作用,具体参见您楼上6#的波罗的海oppo ...

也就刚装上纸时摩擦力大一点有效果  后面没摩擦力了锯齿就失效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但是这样装的,恐怕十不及一二。我相信这是设计者的初衷,而不是我妈的妙招。但厂家普遍无说明,连 ...

把转辊拆了,纸拉出手撕,转棍的存在,限制纸圈的大小,脑残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转辊拆了,纸拉出手撕,转棍的存在,限制纸圈的大小,脑残设计。

说的好像你不是脑残一样

网友:
这可是能工巧匠板块,随意攻击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