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海鲜市场入手一个玩具示波器今越DSO068

楼主(2021-11-30):
海鲜市场入手一个玩具示波器今越DSO068,当时看很多DSO138之类的,屏幕比这个好点,但是这个可以连电脑。
测出来的波形是内部的信号发生器的波形。

特性指标:
  • 最高等效取样率:20MSa/s
  • 最高实时取样率:2Msps
  • 精度:8Bit
  • 取样缓冲器深度:256、512、1024字节,可调节
  • 模拟频带宽度: 0 – 3MHz
  • 垂直灵敏度:10mV/Div – 5V/Div (按1-2-5 方式递进)
  • 垂直位移可调,并带有指示
  • 输入阻抗:1MΩ
  • 最高输入电压:50Vpp(1:1探头),400Vpp(10:1探头)
  • 耦合方式包括DC/AC
  • 水平时基范围: 0.2μs/Div – 10m(分钟)/Div (按1-2-5 方式递进)
  • 具有自动、常规和单次触发方式,方便捕捉瞬间波形
  • 触发位置1% – 100% 可调并有指示
  • 可用上升或下降边沿触发
  • 触发电平位置可调,并带有指示
  • 可观测触发之前的波形(负延迟)
  • 可随时冻结波形显示(HOLD 功能)
  • 自带1Hz – 100KHz可变频率测试信号源
  • 可保存波形到EEPROM,关机不丢失
  • 可方便地调出显示已保存的波形
  • 可将显示屏幕以图形文件形式通过串口发送到PC机
  • 频率计可测频率达5MHz,灵敏度达0.2Vpp(*)
  • 有256,512和1024点FFT功能,可对信号频谱进行分析(*)
  • 机器体积: 140 *70*30mm
  • 包装尺寸: 175*125*45mm
068示波器制作套件具有下列显著特点:
  • 除集成电路外,绝大部分元件都采用了带引脚的直插元件,降低了对操作者的技能要求,增加了用户的参与感,使其有更多机会了解电路的原理,内部的特性等。
  • 采用模块化设计,使某些功能电路组件化,从而突出了主要电路,降低整个示波器电路的理解难度。
  • 套件配备了详细的说明资料,包括清晰标注的电原理图,详尽图示的制作说明,完整材料清单和步骤清楚的故障排除方法等等,提高了制作成功率。
  • 具有更好更高的功能性能,与062相比在带宽、灵敏度、记录长度等主要指标都有显著提高,同时增加了USB接口、电池供电等更实用的性能。
  • 操作采用“导电胶按键 + 旋转编码开关”组合,使操作更加直观快捷可靠,界面规范,各项高级功能均通过菜单执行,条理清晰。
  • 预装了软件升级程序(Bootloader),并因为有了USB接口,因而用户不需要添加任何硬件工具即可进行程序的升级或重写,这不但便于用户改进示波器性能,而且使仪器本身也成为了一块名副其实的多功能单片机实验板。
  • 配备有示波器的源程序(学习版)和实验模板,便于用户设计自己的程序和深入研究
  • 可以与jyeLab软件配合,构成用PC屏幕显示的虚拟示波器,从而极大地提高了示波器的功能和实用性。
         (目前软件版本中带“*”号的功能尚有待完善,新版本软件发布后用户可以通过简单的软件升级获得这些功能。)

网友A:
不错,功能够用成色挺新,楼主多少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功能够用成色挺新,楼主多少收的?

90元。
拿到手的时候发现BNC头松了,拆开看因为BNC头松了导致里面引线断了,重新焊了线(红线)。
探头的地线里面也有断线,拆开来重新接了

网友:
这个性能怎么样

网友B:
不错不错哈哈哈,
我的是彩屏那款dso138,不能联电脑,测不那么高频的信号还是够用的

楼主:
作为玩具挺好,就是屏幕分辨率太低,屏幕上没有数字显示,只能自己根据刻度去看电压及时间,还有精度只有8Bit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哈哈哈,
我的是彩屏那款dso138,不能联电脑,测不那么高频的信号还是够用的 ...

我这个能连电脑,但是配套的软件不知道怎么不能保存csv文件,保存就出错,先不管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个能连电脑,但是配套的软件不知道怎么不能保存csv文件,保存就出错,先不管了 ...

纯英文目录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纯英文目录试试看

程序打开来是自带的示例波形是可以保存为CSV文件的,但连接示波器后采集的波形不行。
所以不是目录的问题
点save的时候直接提示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程序打开来是自带的示例波形是可以保存为CSV文件的,但连接示波器后采集的波形不行。
所以不是目录的问题
...

。。。。。。好尴尬哈哈哈

楼主:
引用 楼主:
程序打开来是自带的示例波形是可以保存为CSV文件的,但连接示波器后采集的波形不行。
所以不是目录的问题
...

试着用管理员身份运行程序之后,点击save不会直接提示出错信息,而是先出来save as的文件框,文件名输入确定后才出现出错信息,看来有解决的希望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着用管理员身份运行程序之后,点击save不会直接提示出错信息,而是先出来save as的文件框,文件名输入 ...

可能需要XP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