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天玥电脑,价格不菲,预装的定制的Linux系统,不好评论,看看吧

楼主(2021-11-30):
价格不菲,预装的定制的Linux系统,基本上只能对付说是文档处理机,但是那个机器又只能用来处理文字其他什么不干呢,用起来太麻烦了,所以这些都在仓库守空房,如果能换成华为就好了,水太深,不能说了,大家自己理解吧

网友A:
看配置,应该不到2K元吧

网友:
这散热器看起来好像按摩店的啊...

网友:
既然定制linux,为什么不用龙芯呢?

网友:
“天玥”计算机是由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中国航天科工二院七〇六所等研发的中国第一台芯片和操作系统全部自研的纯国产计算机,
“天玥”计算机采用我国自主研发的芯片,支持龙芯、兆芯、鲲鹏等六大国产CPU平台,实现了国产芯片各大平台的整合,适配了近万款的硬件,实现了芯片方案的完全国产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配置,应该不到2K元吧

采购有套路,你这个价是不让人活的节奏呀

网友B:
你以为华为的就能便宜了吗?

网友:
美其名曰安全

网友:
看来只是用钱支持了一下国产,使用上都不支持啊

网友:
你这个至少看着像是x86架构,就算最差也是兆芯,最易用了,系统和软件自由度高,win、uinx、linux、reactOS、AndroidX86等等,知足吧。华为的更难用,因为不是x86架构,你只能用专有的系统,几乎没得选择,想用linux可能还要自己编译。

网友C:
毫无价值可言的所谓【国产】,只能放在仓库里吃灰,几个亿的花出去,拿纳税人的钱来打水漂!

网友:
板U用不上求低价出,诚心要

网友D:
看显卡这应该是个X86平台吧,win10应该能装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配置,应该不到2K元吧

京东6888:giggle: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显卡这应该是个X86平台吧,win10应该能装上吧

这个平台的的确可以装,不过需要手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配置,应该不到2K元吧

这是国产配置,采购少一个0了。

网友:
这机箱结构,难道是从美帝良心流出的公模?
手上有一台当年公司买税控系统从航天家买回的联想台式,就是这种机箱,两者的区别可能也就是美帝良心把开关、音频、USB这些前置接口直接焊死到主板对应位置上了,这个改用了模块然后从主板引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毫无价值可言的所谓【国产】,只能放在仓库里吃灰,几个亿的花出去,拿纳税人的钱来打水漂! ...

那就继续造不如“买”?

楼主:
以某想为代表的这一帮公司所谓的科技研发,从国家和百姓手中拿走多少钱,知道国家迫切需要强大的决心,就挂羊头卖狗肉,喊着研发,其实呢?
其实很多人,至少我是这样,想支持国产货,但是很多国产货并不支持国人,都是拿大家的爱国情怀来充实自己的钱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以为华为的就能便宜了吗?

华为不便宜,起码华为还干点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