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八喜壁挂炉主板清灰,兼历年故障总结

楼主(2021-11-30):
家里的八喜壁挂炉,使用7年。1、17年冬天威乐水泵启动电容坏了,换了一个。

见老站帖子: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94546
2、去年换上的电容又坏了,幸亏上次一下买了两个,再换上修复。
3、今年年初又出故障采暖启动出现E01错误,热水正常,复位后切换热水输出一会儿再切回采暖有时候就好了。
看了一些资料,还把燃烧室拆开,用细砂纸打磨了点火针的尖端,调整了点火针的间隙,情况好转了一些。

4、最近开始采暖,这个问题更加严重,而且除了E01错误还出现了E35错误,不得不再次拆机研究。

在国外网站上搜了一下,发现baxi这个品牌在俄罗斯的帖子很多,只好用上翻译器强行阅读。
因为生活热水一直正常,然后就发现排除除了点火针、接地故障以后,主板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拆开看看吧:

正面除了有点灰,看不出啥异常,电容测量了一下容量也正常。

背面上部有水渍,主板封在盒子里,这个真不明白是怎么弄的,难道是厂家上门保养的时候搞的?

看不出啥异常,然后在俄罗斯论坛看到一个帖子:

看来电容不仅容量,电容ESR发生变化也有影响
于是先把主板清灰装回,淘宝下单电容。
结果装回之后发现暂时工作正常了!

网友:
有可能是选择性波峰焊 的助焊剂残留,你看几个白色污渍的轮廓,看起来比较像

网友:
做工还可以啊,这个除了电源滤波电容,还有高压发生器的那个CBB 电容容易出问题。

网友:
今年也换了电容,用电磁炉安规代替原来的2UF启动电容,也是威乐的水泵。。

网友:
当年开发商送了一台,转手被朋友收了。

网友:
所以老师傅一直用指针式万用表测量电容,那些ESR不达标的电容立马现原型。

网友(2022-07-26):
也遇到这个问题了,热水正常,采暖不稳定,会反复重启,回头试试,谢谢楼主

网友:
楼主能说下是换了哪个电容吗?主板上和水泵电容都换掉呢还是?

网友(2024-10-08):
同样也是这个主板坏了。 我的是电源部分炸了。C3电容鼓包,R2电阻烧断了。TYN274GN电源管理芯片也炸了。谁有R2的阻值,麻烦告知下我。谢谢。烧的面目全非,色环破坏了。

网友:
是不是有干扰造成的!比如电动车充电器插头和壁挂炉公用一个插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