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iView山寨笔记本故障求助,更新造成黑屏

楼主(2021-11-30):
话不多说,某鱼收的山寨笔记本,本来就打算放ppt用。刚收回来屏幕间歇闪烁,无法进系统,卖家称装系统乱调bios导致。后来bios恢复出厂,系统顺利进入,但是仍然闪烁,本来打算360装驱动然后解决闪屏问题,360装驱动后手贱更新补丁,然后补丁更新20%一直不前进,手动重启,界面一直提示系统升级勿关闭,然后就没管,做饭回来发现还没关机,但是屏幕不亮了。
目前是开机一会儿会正常连接wifi,开机时背光闪一下然后就不亮了,注意,屏幕直接不亮。
分析可能显示电路问题。求高手支招,最好能修好,不过本人工具有限,只有万用表和烙铁
山寨笔记本,就是平板的主板,求指导修复。成色还可以,2+32,Z8350
或者100包邮出掉。13.3寸,外屏玻璃有裂痕但是不仔细看看不出。

网友A:
外接显示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接显示器看看!

小口hdmi,没有线,不值当的再买东西了

网友B:
这哪是笔记本哪,就是一平板电脑,按平板电脑刷机方法 刷机就能解决。360打的驱动补丁根本不配这平板。

网友:
先重装个系统看看吧,或者用PE挂机看看是不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这空间,再装3块电池都能塞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哪是笔记本哪,就是一平板电脑,按平板电脑刷机方法 刷机就能解决。360打的驱动补丁根本不配这平板。
...

屏都不亮还能刷机?

网友C:
闪屏先考虑屏线接触问题。
第二考虑驱动问题。这种平板处理器的笔记本装普通的系统是没有驱动的,得装那种专门的带驱动的精简系统。
Z8350性能太弱,食之无味。

我有对应的系统,GHOST安装就行,不知道邮件能不能发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闪屏先考虑屏线接触问题。
第二考虑驱动问题。这种平板处理器的笔记本装普通的系统是没有驱动的,得装那种 ...

谢谢,不过我不知道这屏幕都不亮了怎么才能刷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过我不知道这屏幕都不亮了怎么才能刷机

用U盘重启看看能不能进WINPE!

网友D:
这电脑,8350处理器,是8300修复bug的版本,此电脑最好装对应的配套驱动,绝不是越新越好。只支持win8及以上系统,只支持uefi模式因此维护系统的启动盘也必须是有uefi模式的不然不识别。

长按电源键关机重启(长按5s以上,因为这个你所描述的情况可能是进入睡眠状态,系统并没有真正关闭),能正常显示开机logo则大概率没啥问题,就是配套驱动难处理一点,需要耗费精力网上找和测试。驱动绝不能用驱动精灵等软件更新。系统损坏的须用制作好的U盘来维护。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电脑,8350处理器,是8300修复bug的版本,此电脑最好装对应的配套驱动,绝不是越新越好。只支持win8及以 ...

z8300什么bug啊

网友:
记得是特定情况下显卡容易崩溃,就是分辨率异常然后黑屏又恢复提升驱动啥的异常已恢复之类的

网友:
屏不亮肯定是硬件问题,和系统没关系了。

网友(2022-04-10):
如果开机屏幕亮都不亮就不是系统的问题,是屏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