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电机压降问题

楼主(2021-11-30):
家里有个毛球机用的1.2V 600ma镍铬电池 经常使用时没电 充满也用不到几分钟看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767也准备自己改下。X宝买了5V 2A 充放电模块和DC-DC 5V转1.2V的2A的模块电池是18650。安装过程简单安装完后发现电机无力测试工作时 电机两端电压只有0.7V左右 工作电流60MA。电机两端没有并联任何电容,查了资料说可能是电机运转换向引起模块保护,求该如何处理。下为连接图和模块照片。

已经解决:由于电机启动时电流过大导致模块保护输出不达标。在电路中串联限流电阻即可,因未找到0欧电阻串了个1.2欧电阻虽然电压降到1.19但仍可以稳定工作。

网友:
换个大电流模块、增加反向二极管、增加电容都试试看。总有一个适合你

网友:
很多这种小电机的两端都有一个瓷片电容,不知道是不是就是因为电刷换向干扰

网友A:
不接电机有1.5V输出吗?降压模块上面有个按钮是干啥用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接电机有1.5V输出吗?降压模块上面有个按钮是干啥用的 ?

有按钮的是  充电模块  按下就是激活充电模块看看还有多少电

网友B:
1.2v电机用这种模块必然会这样,巨大的启动电流瞬间就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v电机用这种模块必然会这样,巨大的启动电流瞬间就保护了~

中间串了个 数字万用表 电流档  工作恢复了  求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间串了个 数字万用表 电流档  工作恢复了  求原理

串电流表相当于串个电阻限制了启动电流,但是会产生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