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20A/125VAC松乐继电器能否用做AC220V小电流开关

楼主(2021-11-30):
本想买几个普通的SRD-5V继电器,结果错拍成了体积小的SRA-5V的了,这款继电器标称触点负载是20A 14VDC;20A 125VAC。不知道这货用于AC220V、3A以下的控制系统是否安全,大家说说看,用不用重新再拍了,也请正有经验的朋友指点下。
下面是店家的部分参数表:

这个是厂家页面的部分参数简介:

这个两个表格怎样理解呢?
不知道这种继电器超压运行时触点否会粘连?

网友:
按最大切换功率计算可以支持220V/3A负载。

网友:
在220V电压下,这个继电器仍然能长时间通过20A的电流,那个125V只是元件的设计耐压值,用的材料和引脚距离等能保证125V时是安全的,有可能1000V就不行了,但是220V肯定没问题。

网友:
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触点粘连主要跟电流有关系,200V电压的安全爬电距离是很容易可以满足的,放心用

网友:
没问题,按220使用,电流按最大20,用去吧

网友:
应该有功率限制的吧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如此看来暂时就不再换了,用起来先,毕竟家里的控制用途一来电流不大(目前的应用1A以内),二来即使失控也没啥严重后果,再谢各位热心坛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