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机检修CD随身听(先锋PCD-001)

楼主(2021-11-30):
这台随身听成色不错,带防震,不过开防震后音色有MP3的感觉,所以平时不开。最近播放时有卡顿现象,卡顿出现的位置是随机的,应该是机子有问题了,要拆开检查一下

机子背面

电池的安装比较特殊

装上电池是这样的

拧下螺丝

机子外壳分顶盖、中框和底板三部分

电路板这面零件较少,估计背面是密密麻麻的

中框后部可拆

这样方便安装光头,光头的电机线是焊上的

一个芯片,不知用途,先看光头吧

碟托中央有个按钮,按下后取放碟就很容易,不像索尼那样要硬掰

排线不是卡扣的,插拔有点麻烦

激光头型号,还好以前买了几个备用,现在咸鱼上找不到了

调激光头功率的电位器,电阻调小了一些,发现故障依旧,又调回来了

继续拆,把中框拆了,拧下红圈处的一颗螺丝

把电池座的簧片取下

取下电路板,准备检查电解电容。

那块金属板应该是散热板,先取下才好拆电容

所有电解电容都拆下检测,没问题的再装回去

发现两个疑似病例

换上两个新的

红圈处的电容已经更换了

开始装回去

现在一切正常了!

网友:
机子看上去,挺不错的

我前两天也拆了一个CD,把功放芯片搞下来了

网友:
等到你的备用光头都长毛了,这机器的光头还是好的

网友:
20年前哪个学生有个这玩艺儿就是班上最潮的仔

网友:
謝謝分享  有形有样

网友:
这真是高人在坛子里

网友:
话说现在光存储要被淘汰了吧

网友:
一直觉得早期的CD特别是可以关闭防震的CD机音质才好

网友A:
CD防震靠缓存,与音质无关

网友B:
我旧货市场搞了个索尼的CD机,放着放着,声音就会有有规律的哒哒声,哎,不知道问题出哪里了,我也跟着换了电容,几个内阻也大了,然后,再测试几张碟子,发现除了一张碟有问题,其他的都正常了,说明以前碟和机器都有问题。现在碟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D防震靠缓存,与音质无关

防震的原理是,把要播放的数据存贮到缓冲芯片上,然后播放芯片上的数据,这样就可以避免机身震动引起的声音抖动。由于用于缓冲的内存芯片价格高,因此每部机的防震缓冲容量不是很大,若存贮原原本本的数据只能持续几秒,所以厂家们采用了压缩的办法,即通过 压缩-存贮-读取-解压 这样的过程来提高存贮的时间长度。然而,压缩-解压的过程也必然造成了音质的损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旧货市场搞了个索尼的CD机,放着放着,声音就会有有规律的哒哒声,哎,不知道问题出哪里了,我也跟着换了 ...

年代越早的机子越挑碟,有些只能读正版,后期的才逐渐改善。只要机子正常就好,尽量用碟来将就机子吧。

网友:
很少看到CD随身听了,做工还是满满的诚意在里面了。

网友C:
就想知道测电容那个是什么神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年代越早的机子越挑碟,有些只能读正版,后期的才逐渐改善。只要机子正常就好,尽量用碟来将就机子吧。 ...

很多80年代的随身CD读刻录什么的没什么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想知道测电容那个是什么神器?

晶体管测试仪,可以测电容、电阻、三极管等...

网友(2022-06-17):
引用 楼主:
防震的原理是,把要播放的数据存贮到缓冲芯片上,然后播放芯片上的数据,这样就可以避免机身震动引起的声 ...

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D防震靠缓存,与音质无关

防震的一般音质都会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