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点焊机问题求教

楼主(2021-11-30):
最近想组个点焊机,铜条用的20*3.7的紫铜条,两并两串4个2.7V3000F的法拉电容,打算用12个228MOS,请问是否够用,铜线用多少个平方的呢?

网友A:
有大神的帖子好好学习一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1153-1-1.html

网友:
至少25平方吧?
你这个应该蛮牛的了

网友:
六年级的题请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大神的帖子好好学习一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1153-1-1.html

这个太吊。看都看不懂

网友:
没必要两并了吧,一个电流就足够了。

网友B:
50平方,
我都还剩一张12管228的
我做的是2电容24管228  50平方可以转0.2铝镍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平方,
我都还剩一张12管228的
我做的是2电容24管228  50平方可以转0.2铝镍

俩电容需要24个228吗?这么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俩电容需要24个228吗?这么多?

以免炸管,准备是上4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免炸管,准备是上4电容

12个MOS能不能上4节电容

网友C:
前提,你要点什么材料,多厚?
用欧姆定律计算即可获得电容管子数量。
管子要看手册安全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提,你要点什么材料,多厚?
用欧姆定律计算即可获得电容管子数量。
管子要看手册安全电流。 ...

这就难为我了,想点0.3纯镍,求帮忙计算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12个MOS能不能上4节电容

我的两电容24管228点焊线50平方 分体120平方点焊笔  随便点不炸管  0.2铝镍 0.2紫铜  0.3纯镍片应该没问题!
上一个 卖掉的!两电容 24管228  70平方点焊线 160平方点焊笔 随便点不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