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YG3540毫欧表拆机维修

楼主(2021-11-30):
一台上海出的直流低阻测试仪没法测试,拆开观察电路板干净整洁无发现有表面上的问题,测试基本的供电发现板上标的79L08电压不正常,输入有-15V输出无-8V,拆下来后发现实际插的稳压芯片型号居然是L7808,显然是牛头不对马嘴。网上购一只全新L7908后装上测试正常。不知道原厂测试是如何通过并流出来的,原机没有维修过干净整洁。

网友A:
这是开始能正常使用?元件都插错了还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开始能正常使用?元件都插错了还能用

修好后才正常的,更换后拍的图

网友:
这次垃圾的成色很新

网友:
负电压一般是给运放电路用的,错接成了7808,就会导致失去-8V电压,这种情况下,一般数字电路还能正常工作,但是前端测量的模拟电路不一定不能工作,但是肯定工作不正常。应该就是表有显示,但是不准

网友:
隔个电容,能测电池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