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怡康按摩锤拆解

楼主(2021-11-30):
(图片)

网友:
这小电机竟然220V的

网友:
楼主拆的这个按摩器里面还有个高压直流电机(看上去差不多有775的块头了)?应该是新一代的产品了吧。我那个里面的震动部分直接就是个电磁铁(像老式220V电铃的那种),但振动频率并不是简单固定的50Hz工频----除了具有增、减频率的按键外,还有个所谓的电脑自动档可以实现时快时慢、忽快忽慢的“抽风”敲击模式,印象里电路板上有个多脚芯片,应该就是由这货控制的。看到现今地摊上到处都有十元、二十元卖这货的,估计20年前自己在商品展销会上花掉的158大元主要都是智商税了,那可是相当于现在的1580元都不止啊!

网友:
我也有一个蓝色海豚造型的,也有十多年了。

网友:
发错板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