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中华fsv CNG燃气系统减压阀漏气更换

楼主(2021-11-30):
车开了十年了,原车的燃气系统,现在减压阀有点漏气,更换了,图不多大家简单看看吧,进口配件,很耐用

网友A:
记得油价7-8块的那几年改气的超级多,后来少见了,说是发动机温度高???

网友B:
这几年 天然气不够用,发电,化工都是天然气了。国家又开始鼓励电车做新能源了,所以改天然气的变少了。其实天然气还是很合适的,我的车2.0排量,8元油价烧油基本在8毛-9毛左右一公里,烧气2毛多3毛的样子。一罐气50元左右 跑200多公里。怎么算都比用电划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油价7-8块的那几年改气的超级多,后来少见了,说是发动机温度高???

估计有地方发现新技术,用植物生产可再生汽油。天然气好像不适合活塞发动机,最适合气膜冷却燃气轮机,设计良好情况下可取消水冷系统。或者活塞发动机也有气膜冷却新技术,替代活塞机油,高温碰不到汽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几年 天然气不够用,发电,化工都是天然气了。国家又开始鼓励电车做新能源了,所以改天然气的变少了。其 ...

传说烧气伤发动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传说烧气伤发动机???

出租车天天跑,也没见经常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出租车天天跑,也没见经常坏。

是这个理,所以我也纳闷当年是怎么传出这个风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传说烧气伤发动机???

燃气温度是要比烧汽油高一点儿,有可能会造成气门口烧蚀,但是调试的时候调整好。就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油价7-8块的那几年改气的超级多,后来少见了,说是发动机温度高???

温度不高,机油,火花塞都用的普通的,温度也不高,就是开空调的时候动力差点,我的车发动机是沈阳三菱的4A9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说烧气伤发动机???

没事,我的车 十年20万公里,现在一公里两毛多,发动机没修过,燃气系统花300换过一次喷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温度不高,机油,火花塞都用的普通的,温度也不高,就是开空调的时候动力差点,我的车发动机是沈阳三菱的 ...

年审的时候要拆掉改装的部件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年审的时候要拆掉改装的部件么?

我的车买的时候就这样,不用拆,不是原装的可以找黄牛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车买的时候就这样,不用拆,不是原装的可以找黄牛阿

我X,气的不都是改装的么,有原车就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X,气的不都是改装的么,有原车就这样的???

4s店买到的就是这样的,虽然是改装的,但是是在工厂改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