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用了10多年的飞利浦剃须刀拆解

楼主(2021-11-30):
伴了我10多年的飞利浦剃须刀终于罢工,彻底不动了,这个剃须刀当初我买的88块,用了10多年剃得还是蛮干净的。网上下了个新的飞利浦三头,旧的就拆开看看还能不能再挽救挽救。

网友:
这玩意质量杠杠的,我的飞利浦也用了十五年了,还好好的。

网友:
2000年买的一个,去年突然不转了,改天拆了看看,估计也是相同问题。话说干电池款的真抗造。

网友:
电池直接驱动电机,没有其他元件,只要不摔碎不锈蚀,应该可以传几百年。

网友:
  这款 基本都是触点接触不良 用针把黑色地方挑掉  一滴WD40 , 新款 价格低的 很菜 ……

网友:
同款06年的还在用

网友:
我有一个飞科的也快用到10年了,最近发现电池不球行了...

网友:
同款,非常耐用,还在用中

网友:
hq30
这个我用过好几个

网友:
我的电池款还在服役中

网友:
网孔裂开缺口,建议网购兼容刀头配件,原装太贵。可更换电池不错,没电后换新电池,不用等充电。

网友:
同款剃须刀,同样用了10多年没坏。

网友:
同款HQ30正在使用中.改了锂电.有劲多了.还有两备用.

网友:
用的是Q40,构造差不多,2个电池,能用一年多。曾经摔过掉线,拆了焊好,又接着用。

网友:
同款网子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