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美版博世无刷手电钻(BOSCH GSR12V-300FC)

楼主(2021-11-30):
美版,生产日期不会看。但会拿螺丝刀。拆开有两处封条就断裂噢,我没保修自己用的就没关系咯,有保修的建议过保后再拆噢。首先全家福。

翻个壳

一堆机芯

转子背后不知为何要配块铜?配重?太扯了,,

定子

定子内部的三个霍尔

定子开灯的样子

芯片前段电路

后段电路

电路板整体

电路板背部

整体机械结构

机电一体的样子

是时候说再见了

谢谢,观赏!

网友A:
这个是什么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什么芯片?

这个不是芯片,这个是6只驱动管集合在一起做成模块形式以节省体积。方便装配。

网友B:
这无刷的 应该很贵,我的那套 有刷的 配件好像一样

网友:
做工真是没的说

网友:
这堆怪头怎用法,   贵工具舍不得用.

网友C:
楼主能把最后图片上的附件介绍一下吗?

网友D:
一机多头款还是很有特色的,可在节省空间的前提下满足不同场景的需要。不太清楚的是:最后一幅图中两个常见的钻夹头、批头座怎么与另外两个转角拐弯的机头卡口连接处的结构看上去有些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无刷的 应该很贵,我的那套 有刷的 配件好像一样

配的那些转接头应该都是一样的博世没必要开发两套换头的东西,除非前面那代存在重大缺陷。
在钻夹方面,新款的官方标注范围是0.8-10MM,老款标注的范围是1.0-10MM,仅此而已。
个人推断博世就是升级一下机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把最后图片上的附件介绍一下吗?

它们分别是左上角最常用的普通钻夹头,(使用频率最高,开包时就连在一起的)
至于左中那个弯头,就是转向90度用的,当然也可以在接上普通钻夹头。转向有16个位置可以固定。
左下那个就是偏心6.35内六角接口,拧一些边边角角的螺钉用的,也可以配合那个弯头使用。
至于中间那个小的就是纯粹为了聊胜于无的6.35内六角接口,和主机上的那个接口时重复的,唯一好处就时带锁定。主机上的,弯头上的是6.35自带磁吸。99%的场景是用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机多头款还是很有特色的,可在节省空间的前提下满足不同场景的需要。不太清楚的是:最后一幅图中两个常见 ...

噢,这个看上去不一样的接口有这个疑问不奇怪,我也一样,上手才明白过来,有角度位置固定的就需要那些一条条的牙槽,和主机上对的牙槽对上。

至于那些没有像太阳辐射的一条条牙槽的的接口,就是不需要换角度位置的接口了。因为它们就是同心传力出去的,只需要一个轴承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机多头款还是很有特色的,可在节省空间的前提下满足不同场景的需要。不太清楚的是:最后一幅图中两个常见 ...

哦,坛友这么一解释就基本明白了----主机输出轴那里本身就有个1/4吋的内六角孔可以直接插批头,而那个90度大弯头一端卡上主机后另一端的卡口又与主机卡口是一样的(既可以插批头也可以转接其他的头)。这设计真是太巧妙了,硬是把一个普通的电动工具做成了一个大玩具!

楼主(2022-01-02):
趁着元旦手闲,打理一下,这工具可能要陪我一段不短的时光。
剪切一些过长的导线,特别是大电流的。
没剪之前阻塞风道,强迫症看着不爽。

搞直的导线

上壳的样子

捋好的电池连线,尽可能的短

用画笔画出要剪切的位置

剪切后焊接

合上盖子看看有无卡到

整体做好的样子,风道清爽多了。事后感觉喷的风出来好像大很多了哦(个人感觉)

剪切出来的粗导线,有几根短的,直接扔了。一共大概就10CM这样子,如果原来里面有40CM的话,这个可是缩短了25%了哦

查看轴承,是宁波达尔机械制造的 624Z 真不知说什么好,没有出现期望的SKF或NSK,就像看开关一样是台湾松腾,没有出现omron或alps这类的世界名牌,或许我们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

后记:本来找到一个更短的连线,但无奈有感的驱动方式不能这样换线,我把三相线逆时针挪了一个位置。
结果:顺时针旋转变成了逆时针旋转,逆时针旋转的直接发出哒声停住不动。。获得的经验,无感电机那套原理用在有感电机行不通。

谢谢,观赏!

网友:
这做工真是绝了。还是美国货壕。。。。。6颗mos的集成封装也是牛逼开眼了

想搞一个

网友:
轴承,是宁波达尔机械制造的,没有出现期望的SKF或NSK,开关一样没有出现omron或alps这类的世界名牌

网友E(2022-02-03):
我也是等了好久才收到这套300FC,对标的是欧版GSR12V-35FC,美版是GSR12V-300FCB,一摸一样的红标机博世,4个头组合,可以组合成7个组合,算上主机的,一共有8个使用方式,博世在这个已经申请专利。美版的是包包,搭配小钢侠放进去,无敌了,不过我还是喜欢用LBOXX可以装点手动工具出去干活,目前的主力就是这款,GSB我都卖掉了,多个冲击太鸡肋。

网友:
首拆,给您点赞,反正我是不舍得拆,反正国内无法保修,虽然没得保,但是不舍得拆,定子比传统的GSR12V大,缺点就是无刷板子的电容和MOS裸露出来太多了。

网友:
我这款的轴层不是宁波达尔机械,是RCL轴承,宁波实隆轴承有限公司(简称RCL) 坐落于浙江省宁波市杭州湾新区

网友(2022-07-10):
好机器,图片不错

网友(2023-05-09):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等了好久才收到这套300FC,对标的是欧版GSR12V-35FC,美版是GSR12V-300FCB,一摸一样的红标机博世,4 ...

这周将收到美版300FCB。你用了一年多,感受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