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Win NAS系统(原来代理上网设置还可以这么玩)

楼主(2021-11-30):
之前一直是在搞内网穿透,和玩NAS,就最终搞来搞去也没有什么常用,没什么实用价值,对于我来说就是文件共享,存的照片啥的。
现在用的移动网络,没有公网IP,我没有用群辉,就是装的windos系统的方便(下载什么都行),星际蜗牛,我的这机器A款的,功耗有点大啊,他们都说待机,只有15W,我这机器怎么待机就30多W,还没接硬盘,接上4个硬盘也就快40多W,再加上J1900性能也很一般,所以也很不常开,就是备份时开一下。

现在用的安装是什么NAS系统呢?一台笔记本,没听错就是一台笔记本电脑,连接一个24寸显示器,我老婆在家上班,就当电脑主机用,平时白天都开着,从不关机。
戴尔3400的笔记本,这性能没的说16G内存1135G7的 CPU、显卡,性能还是非常不错的,最重要的功耗,待机是真的低,15W左右。

现在来说一下windows功能:
1、安装zerotier  内网穿透,实在是太方便了(但是经常抽风,有时又非常的稳定),备用的是向日葵远程(传文件也是很快的)远程桌面可以但清晰度不行,windows自己带的远程桌面、todesk 远程桌面可以,清晰度好也很快。
2、平时就用那个小皮面板(太好用了)很简单,搭建一个可道云,有了zerotier  内网穿透,就很是方便,可以FTP。
3、公司网络各种限制,很多网站上不了网,有时远程到家里上网,用windows自带的远程桌面,很好用,但是有很大的缺点,老婆要用电脑,就不可能同时进行上网,所他在用时,我就用不了,不过现在发现一个神器,铛铛铛。。。。那就是代理上网。

重点来了,CCProxy软件,一安装就能用,然后公司的电脑就是可以设置,用家里的电脑进行代理上网了,家里、公司电脑都安装zerotier就有内网IP了 ,公司上网的代理IP就是家里那个IP,然后公司就可以随便上网了,免费的就3个用户同时上,对于我来说就是一对一的户没有别的。
原来代理上网设置还可以这么玩,但每次上网要设置代理也是很麻烦的,所以我在网上看了一下,有个脚本,要以直接一键代理,很方便。

记事本写好脚本另存为.BAT就行,有时zerotier抽风,所以先PING 能通,想上网就双击一下,一键代理,就可以网了,不用时就双击关闭一建代理。就那么简单。

这是PING的脚本
start ping 192.xxx.xxx.xxx

这是关闭代理脚本内容

@echo off echo. 开始设置取消xproxy代理..........echo. 现在程序将关闭您的浏览器。。。。。taskkill /f /im iexplore.exereg add "HKCU\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Internet Settings" /v ProxyEnable /t REG_DWORD /d 0 /freg add "HKCU\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Internet Settings" /v ProxyServer /d "" /fcolor 2echo 已取消代理服务器上网..echo 按任意键关闭此对话框...pause>nul

打开代理

@echo offecho 开始设置proxy代理..........echo 现在程序将关闭您的浏览器。。。。。taskkill /f /im iexplore.exereg add "HKCU\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Internet Settings" /v ProxyEnable /t REG_DWORD /d 1 /freg add "HKCU\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Internet Settings" /v ProxyServer /d "IP地址要改为你的代理地址:808" /fcolor 2echo 已成功设置代理服务器上网echo 按任意键关闭此对话框pause>nul

网友A:
好多年没用过CCProxy,记得当年WinGate是比较有名的代理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多年没用过CCProxy,记得当年WinGate是比较有名的代理软件。

哈哈,我就随便找了个软件,这玩意,正常情况很少人会用到,N年前才用过,没想到现在又用起来了。

网友B:
可以用Wireguard在两台电脑之间远程协助,不过我没研究过怎么弄

网友C:
远程桌面你再加个用户啊,你用你的你爱人用你爱人的

网友D:
蒲公英,免费版三个设备,直接访问就可以

网友E:
zerotier挺正常啊,自建了MOON后速度更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zerotier挺正常啊,自建了MOON后速度更快了

不知道,没有免费的服务器,和公网IP,我的不知道怎么回时,有时抽风用不了,有时很快,不知道服务器是不是国外,我们的这下午有是很稳很快,刚好是国外的半夜,就没人用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远程桌面你再加个用户啊,你用你的你爱人用你爱人的

刚开始也是这么想的,一直没搞成功,装的普通windows,不是服务器版,搞了几次,用另一用户还是会自动退出当前用户,另外两人同时用,电脑就慢了,代理就只是上网转发一下,一点也不占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蒲公英,免费版三个设备,直接访问就可以

现在访问已经没问题,传文件也没问题,就是这个蒲公英我没用过,这个,P2P 直连模式稳吗?要不然服务器转发速度太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Wireguard在两台电脑之间远程协助,不过我没研究过怎么弄

没用过你个,应该都是差不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多年没用过CCProxy,记得当年WinGate是比较有名的代理软件。

是的,回忆当时设置过这个代理软件,没有路由器的时代,路由器很专业很贵的时代,1999-2000年左右

网友:
记得windows server远程账户和本地直接登录的账户互不影响,设置好权限就行,没必要这么麻烦,直接windows server2019走起(和windows10已经非常非常接近了),喵喵喵

网友F:
感觉性能会因为硬件影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性能会因为硬件影响啊

用代理,基本不占有电脑资源。就是占用带宽,转发一下。

网友:
之前公司也是禁用公司网络。

家里宽带是外网IP,软路由,搞了一个VPN服务端,公司电脑挂VPN走家里的宽带,各种限制都木有了

网友:
教程来一个

网友:
我家里电脑用了某*的软件,做了个代理,然后公司的电脑通过家里的电脑可以直接遨游世界了

网友G:
你公司电脑不能上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公司电脑不能上网吗?

可以上网,但是有很多限制,被JIAN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