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给18650锂电池充电,找到一个4.2v充电头,吃不准是否可用,请各位大佬....

楼主(2021-11-30):
想给18650锂电池充电,找到一个4.2v充电头,吃不准是否可用,请各位大佬掌掌眼?

内部电路很简单,一个双色led做显示~是不是充足电专灯?

电路图和电阻电容大致如图,Q1Q2分别是8050和13001

网友:
低成本的玩意儿,大概勉强能用,如果不放心就别用,换4056。

网友:
有保护板的话还能放心点。

网友:
  索尼有一种相机充电器 4.2 1.5A 电池无需保护板 质量非常好  8.4V 也有一款 ……

网友:
可以用,不过你这个输出应该是5伏的。

网友:
TP4056和5V电源很贵吗?

网友:
挪鸡鸭时代的产物,应急可以

网友:
全分立元件的

楼主:
嗯,对于见到螃蟹就晕菜的人偏爱分立件的,不过性能上跟单片机没法比。
用18650测了一下充电状况,开始红灯,200来毫安稳流充到4.2v停止,绿灯亮,看来是定压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