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施耐德电气1P 16A空气开关拆解

楼主(2021-11-30):
施耐德电气1P 16A空气开关,做工用料不错。淘大船货¥四块五/个。

网友:
线圈里插一块磁芯当大电流电感用。

网友A:
施耐德的铜片生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施耐德的铜片生锈了

自己刮了一下就行了。毕竟是大船货,二手拆机货。¥4快5贼便宜,还想咋地?

网友:
我看这触点应该是块银子,楼主拿燃气灶烧一下试试,看看变不变色?  不变色应该就是了

网友:
哪里买的啊

网友:
看来现在大家都一样,里面只有连接线是铜的,触点一点铜合金,其他都是铁镀铜,镀锌,铝线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刮了一下就行了。毕竟是大船货,二手拆机货。¥4快5贼便宜,还想咋地? ...

怎么好,求个出处。收垃圾去!

网友:
家里 还有   50多个  16A 单P  施耐德的   没地方用!

网友:
价格贵的啊,一般用用没必要

网友:
现在的施耐德跟原来的梅兰日兰不是一个档次的。。。。。

网友:
这么贵?1p的

网友B:
感觉不如abb的
其实也就那样,没abb s262拆开的时候感觉特别高端
现在就是想知道施耐德r9里面什么样
这个ABB的就是C16的,生锈是我自己泡水过,就是测试水下过载还能不能跳闸(实测什么闸不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觉不如abb的
其实也就那样,没abb s262拆开的时候感觉特别高端
现在就是想知道施耐德r9里面什么样

ABB的确实要更好一些

楼主(2024-04-24):
引用 网友C:
ABB的确实要更好一些

淘过很多不同品牌的空开、ELM漏保:施耐德电气Schneider Electric、梅兰-日兰、德国穆勒、LG、西门子、通用电气GE奇胜、三菱电机……施耐德电气Schneider Electric、梅兰-日兰 的更耐用。

网友D:
ABB的确实要更好一些

网友:
工业电器当中使用施耐德比较多,家用的能上正泰就不错了,虽说质量一般,总比杂牌强。

楼主:
引用 网友D:
ABB的确实要更好一些

ABB的更好吗❓❓
  我自家用的已经挂掉二个ABB与好几个正泰电工的了,施耐德电气Schneider Electric 与梅兰-日兰的还没有挂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