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跟风买的随身WIFI 请教一下怎么用自己的卡?

楼主(2021-11-30):
跟风买的随身WIFI 请教一下怎么用自己的卡?

网友:
拆开看看,估计是缩水版中兴

网友:
我记得那个飞哥的输入密码就可以用,有的都不用输入就可以

楼主:
拆开后是这样的!

网友:
高级设置里面有个切换sim卡,密码UFIadmin1234试一下

网友:
我的这个插卡就能用了,没密码切换页面

网友:
还有车吗

楼主:
12.9的车! 现在没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2.9的车! 现在没有了!

我撸的26.x多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12.9的车! 现在没有了!

你的系统软件,硬件版本多少

网友:
210的

¥fmVlXCwZi5Y¥ https://m.tb.cn/h.f7C5M6v

12.9 需要守株待兔  收藏  遇到别放过

网友A:
楼主 事这家的吗 https://m.tb.cn/h.fS05LuM    u質4$cUPEXxLSOYk$://,  之前买过,很好,没阉割!
再看看 现在有没有阉割, 我还需要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事这家的吗 https://m.tb.cn/h.fS05LuM    u質4$cUPEXxLSOYk$://,  之前买过,很好,没阉割!
再看看  ...

不是这家的! 是个叫聪赋数码旗舰店 的! 当时淘宝客推的有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