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铝合金钻孔问题

楼主(2021-11-30):
最近要加工个6061铝块,40MM厚度,要钻两个28MM一个26MM的孔,对精度有一定要求,某宝上定制加工要100多,贵的吓人
自己加工的话钻孔用什么钻头,只有台钻

网友:
纳米级精度,台钻无能为力

网友:
 40MM厚,100多元加工费,不算贵、、、、鸟。

网友:
我用开孔器在4毫米的铝板开过25毫米的孔。
你这4厘米的铝板,开孔器深度不够,过不去啊。

网友A:
对精度有一定要求……上车床  慢慢刮

台钻开孔再扩就考验 钳工 锉刀功夫了

网友:
上电火花或激光切割,100块也差不多够了!

网友:
4厘米厚的料,超过2厘米的钻孔,不知道,水切割或者激光行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精度有一定要求……上车床  慢慢刮

台钻开孔再扩就考验 钳工 锉刀功夫了 ...

关键是他这要求精度,普通机床也达不到啊,孔位要求精度0.0000至0.0009,直径精度0.0000至0.0009,普通机床精度最高的也不过0.01,精度差一百倍,这活儿有人能百十块拿下已经是地下室价格了吧

网友C:
你要标你需要的尺寸公差与形位公差。28mm与28.000mm两者要求不同。

网友:
精度值钱,为什么CNC加工中心和老师傅用车床车出来的东西用起来差不多但寿命和价格不是一个档次是有原因的...

网友:
太厚了,要想这个精度自己不好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要标你需要的尺寸公差与形位公差。28mm与28.000mm两者要求不同。

专业解答

支持一帖

网友:
用普通台钻打孔后,上车床慢慢镗内孔.2个普通的东西100多真不算贵。因为你没有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他这要求精度,普通机床也达不到啊,孔位要求精度0.0000至0.0009,直径精度0.0000至0.0009,普通机 ...

业余论坛,无论多少个零,就当没看见。

网友:
不是机械行业专业人员的话,小数点后的0不要乱标,代表着精度,小数点后这么多0,100块很便宜了

网友D:
一看就不是机械专业的,圆和圆之间要标中心距,而不是边距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看就不是机械专业的,圆和圆之间要标中心距,而不是边距

本来就不是机械专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看就不是机械专业的,圆和圆之间要标中心距,而不是边距

确实,圆孔的中心在垂直方向的位置都没有标注

网友:
有精度要求的就别自己搞了。台钻或者家里的设备很难保证精度,特别是厚料,能控制到0.1就不错了。这块铝也不便宜,很容易废料。现在开机费都不止50了吧。

网友:
钻孔无法保证精度,可以再本地找线切割,需要自己提前钻一个孔用来穿丝用。按照平方算钱大概40-50元,精度0.03mm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