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X折腾』久量铅酸手电修复记

楼主(2021-11-30):
『X折腾』久量铅酸手电修复记一个很红很暴力的手电

直接用220V市电充电

怀疑灯珠挂了,直接拆灯头

拍照记录各线的焊接位置

测量灯珠,居然短路而不是断路

给电池充电

库存灯珠,引脚不一样

后面调整了电阻,整个灯芯还是发蓝光。。

无可奈何,不想再多花精力,能亮就行。

网友A:
我以为是修复电池呢

网友:
放心,修理好了你也不会用的,只不过哪天你会想:我还有个什么什么手电呢,拿出来 看看还能用不,如果能用,检查电量,然后充满电,然后就又放起来;如果不能用,检查检查 哪里出了问题,然后修理修理,然后充满电,然后再放起来

网友:
这种宽脚的草帽LED功率比普通的草帽LED大,一般是0.5W的,也有标识为0.75W的,宽脚有利于散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是修复电池呢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
很蓝很晃眼

网友:
估计又是这种经典操作,充电的时候开灯了,然后给大草帽灯珠烧了,然后手电筒就被扔掉了

网友:
白发蓝,是电压高过这个灯珠正常电压而变色吧。

还有个可能,这灯珠本来是冰蓝色,用可调电源试过没?

网友:
我以为要换电池呢

网友:
早些年,很多正中货

网友:
铅酸就是充电开灯容易烧灯珠

网友:
我是被标题吸引进来的

网友:
这种老式手电筒,用的是容阻降压充电,充电回路按高压对待,楼主充电时导线直接裸露在外面,未做防护措施,严重违章作业

网友:
我也有过个铅酸电池手电筒,可惜电池坏了直接扔掉了。

网友:
改成XML第1代拆机灯珠一步到位,光效比自带引脚灯珠高不少。

网友:
巧了,也有样子一样的久量,全红色,按钮黑色,四颗灯珠,现在还有一颗可以发光

网友:
看标题,我还以为是铅酸电池坏了,被改成了4056 + 锂电池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