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这种特软硅胶线能不能作为汽车电源线使用

楼主(2021-11-30):
想在车上装低音炮和DSP,深水宝上卖的功放电源线太贵,然后看到这种特软硅胶线,也是阻燃的,价格很便宜,这种套上蛇纹管能不能作为功放电源线使用呢?

网友A:
完全没问题

网友:
平方大几码,怕非标

网友B:
淘宝买线,都要买大一号

网友C:
只要你听不如火电和水电的区别就没问题
玩笑了
只要线够粗就没问题

网友:
短时间当然可以,时间长了老化会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你听不如火电和水电的区别就没问题
玩笑了
只要线够粗就没问题 ...

那种玄学不去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买线,都要买大一号

那是的,宁大勿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没问题

看到好多都没见到用这线在车上,也不知为啥,难道是因为太软怕破皮?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好多都没见到用这线在车上,也不知为啥,难道是因为太软怕破皮?

估计是怕别的塑料皮在冬天不经冻破皮吧,这种耐低温效果要好一些

网友:
有一种 2芯 2.5平方 德国 莱尼聚氨酯 ,工地上用 短路 外皮都烧破了  里面好好的 ……

网友D:
感觉硅胶的线皮比较脆弱吧。容易破皮,短路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硅胶的线皮比较脆弱吧。容易破皮,短路就麻烦了。

这也正是我担心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到好多都没见到用这线在车上,也不知为啥,难道是因为太软怕破皮?

1、这个线贵;
2、这个线不耐磨,容易破皮;

套玻纤管放车上用没点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也正是我担心的

你担心的没错,除非再加一层护套,比如热缩管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担心的没错,除非再加一层护套,比如热缩管什么的

我是准备外面套上热缩管,然后再套一层蛇纹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1、这个线贵;
2、这个线不耐磨,容易破皮;

我对比过比如同样14GA的是专用的音响线比这个硅胶线稍贵点。

网友G:
这种硅胶线不建议用在车上,1是线皮是软硅胶,很容易刺破,2是皮厚不利布线,同等平方数外观要比橡皮线粗很多,另外这种硅胶线都是镀锡铜结构,线阻要比纯铜线结构的大,对功放瞬态反应不利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硅胶线不建议用在车上,1是线皮是软硅胶,很容易刺破,2是皮厚不利布线,同等平方数外观要比橡皮线粗很 ...

谢谢深入解答,看来还是用音响专用的线

网友:
有点扯了,车上的电撑死12伏,但是温度确实比较高。只要平方够,哪里有那么多讲究?
对了,硅胶本来就是耐高温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