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网线断了两根,用烙铁焊接后可以使用,有没影响?

楼主(2021-11-30):
早上发现没网,看下右下角发现断开状态,摸索半天,确认是网线有问题,扯下网线,万用表测通断,发现第三根不通,第六根不通,上网一查,网线只需要第一,第二,第三,第六这四根线。手里没有网线,也没水晶头,自力更生吧,将网线两端的水晶头剪断剥皮,将正常的棕线喊接到第三根位置,棕白焊接在第六根位置,第一二根还是原来的线焊接。电胶分别包好,上机测试,可以上网了。
现在能上网,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影响,例如速度什么的。

网友:
没有问题。网速可以查一下。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问题不大

网友A:
千兆网是要8芯,如果带宽超过100M,你这种就没办法用的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千兆网是要8芯,如果带宽超过100M,你这种就没办法用的上

千M的一样可以这样接,我在公司里200多台电脑基本上都是用的这样烙铁接过的网线,用了3年了完全没有一点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千兆网是要8芯,如果带宽超过100M,你这种就没办法用的上

用是可以用的  就是速度达不到千兆

网友:
没问题,放心使用。

网友:
短距离没事的,长距离比如几十上百米的时候可能会速率下降到10M或者不稳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千M的一样可以这样接,我在公司里200多台电脑基本上都是用的这样烙铁接过的网线,用了3年了完全没有一点 ...

个人凑合一下烙铁也成,你们公司那么多电脑和网线,都不配个钳子水晶头吗?还有对接头也很便宜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个人凑合一下烙铁也成,你们公司那么多电脑和网线,都不配个钳子水晶头吗?还有对接头也很便宜呀… ...

没办法,旧办公室改造原来的网线位置都不够长只能接了,你说的用对接头那东西不好用,在广东回南天就有你哭的了,还不如烙铁焊接实际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是可以用的  就是速度达不到千兆

放心吧网速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办法,旧办公室改造原来的网线位置都不够长只能接了,你说的用对接头那东西不好用,在广东回南天就有你 ...

这…对接头不好用的话,交换机路由器还有网卡接口跟他都是一样的啊,难道是材质不防锈?

网友:
焊接的稳当,对接头要接在不碰到的地方,我以前用一条网线接两条宽带入户,哈哈。

网友:
没有问题
焊接以后把焊油清理一下,有点 含酸,时间久了有腐蚀
至于对网速的影响,感觉不出来

网友:
只用4根线,速度不会超过100M
1、 2是一对,3、6是一对,如果没错,速度能达到100M。如果不是,速度可能是10M。
现在的网卡、交换机、路由器都是自动调节速度的,也就是自适应的。你能用不等于速度最快,想要1000M,必须8根线都通。

网友:
百兆的话应该没什么事

网友:
到现在也没搞懂千兆和8根线有啥关系,查IEEE802,1和2(rx.tx)3和6(tx.rx)4.5.7.8都是NC。有知道的给讲讲。

网友:
以前我试过,用锡焊接有一定衰减信号,特别网线连接很长的,我家是电信网线入户,网线到家里弱电箱,我就接另一条网线到书房路由器,原来也是用焊接的,信号不好经常断开连接,后电信维修人员上面用专门卡扣端子连接就好了

网友:
百兆网,一般只接4芯即可

网友:
百兆应该没问题,千兆的估计会掉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