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HDMI转VGA芯片AG6200加散热器

楼主(2021-11-30):
HDMI转VGA转换器(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7347-1-1.html)AG6200-MCQ芯片工作时很热,尝试加个散热器:

1mm铜丝及铜片(TO220功率管拆得)

焊在一起

如图弯折

锡焊固定

芯片面

外壳打孔后重装

试用

网友:
再加个风扇。。。。。。

网友A:
其实用导热硅胶固定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用导热硅胶固定也行

有管硅胶放置多年有干涸感,效果可能不佳

网友:
再加个热管

网友B:
最近也打算买根这种线

楼主:
以及水冷。。。

网友:
可以找个合适铝块直接贴上

网友:
没必要吧,这东西貌似没这么容易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其实用导热硅胶固定也行

最好不要用导热胶固定散热片到芯片上,我固定了两次散热片到芯片上,然后机器坏了两次,后来才知道,散热片的重量在热胀冷缩时易造成芯片脱焊,最好是弹性固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不要用导热胶固定散热片到芯片上,我固定了两次散热片到芯片上,然后机器坏了两次,后来才知道,散热片的 ...

很好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不要用导热胶固定散热片到芯片上,我固定了两次散热片到芯片上,然后机器坏了两次,后来才知道,散热片的 ...

学到了

网友D:
有人上班时间偷偷摸鱼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人上班时间偷偷摸鱼哦

上班隔离点紧张抗疫,休班办公室放飞心情

网友:
效果应该不错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最近也打算买根这种线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4041-1-1.html 看我这个帖,我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4041-1-1.html 看我这个帖,我有

HDMI转VGA转换器拆修(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7347-1-1.html)

楼主:
铜丝烫手,导热效果很好

网友F:
引用 楼主:
铜丝烫手,导热效果很好

这芯片发热那么大呢?搞这么粗这么长的铜线还烫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芯片发热那么大呢?搞这么粗这么长的铜线还烫手!

散热不能看粗细得看面积,粗细只是导热速度,只能说有效果,但是并没有大用,真正有用还是那几个散热孔